[STM8] stm8中的计算程序

楼主(2015-10-08):
以下是stm8中的一个计算程序,望大神解析下,不知道这个程序是否可以写成一个公式的形式
u16 u16_MUL_u16_DIV_65535_CALC_SPD(u16 uwDataA,u16 uwDataB)
{
    uwMulA=uwDataA;
    uwMulB=uwDataB;

    if((uwMulA==0)||(uwMulB==0))
    {
        return 0;
    }
    else
    {
    #asm
       ld A,_uwMulA
       ld XL,A
       ld A,_uwMulB
       mul X,A
       ldw _uwMulResult,X
       ld XL,A
       ld A,_uwMulA + 1
       mul X,A
       ld A,XH
       clrw X
       ld XL,A
       addw X,_uwMulResult
       ldw _uwMulResult,X
       ld A,_uwMulA
       ld XL,A
       ld A,_uwMulB + 1
       mul X,A
       ld A,XH
       clrw X
       ld XL,A
       addw X,_uwMulResult
       ldw _uwMulResult,X
    #endasm
    return uwMulResult;
    }
}

网友A:
这程序没注释么,看了半天不明所以   还有为啥楼主喜欢看汇编

楼主:
不是我爱看汇编,是我手上只有汇编的资料,但是又看不懂,所以拿出来请教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我爱看汇编,是我手上只有汇编的资料,但是又看不懂,所以拿出来请教的呢 ...

我觉得还是看看c语言吧,毕竟现在看开发基本都是c了,基本只会c也能玩起来。。。资料的话官网啥都有,要是学习的话,论坛里都有视频跟着学就好了。不建议从汇编入手额,但是会一些汇编有好处,方便你更了解程序运行:lol

楼主:
:$我底子薄,遇到问题就拿出来请教,不管是C还是汇编,不懂都应该搞清楚的,再者我掌握的C资料也不是太多。我做电机驱动控制,学STM8也是为了控制电机用的,这个汇编计算就是现有程序其中的一部分,必须要搞清楚啊,谁叫咱做了这行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底子薄,遇到问题就拿出来请教,不管是C还是汇编,不懂都应该搞清楚的,再者我掌握的C资料也不是太多。 ...

好吧~  c资料的话 官网也有例程 汇编这一块我以前很熟悉 现在也就只有一点印象了 不过那个PM0044里面确实是写了很清楚 关于具体的寄存器操作这一块

楼主:
哪位大师再帮我看看,结果是多少?拜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