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大神们帮忙看看这个加湿器方案如何,附上原理,BOM

楼主(2015-10-08):
BOM文件名:
产品名称:雾化器产品描述:
制表:制表日期:2015.08.31
Item
Reference
package
Part
Quantity
1贴片电阻
2Ω-1/16W-0603±1%
R9
22Ω-1/16W-0603±5%
R7
1KΩ-1/16W-0603±5%
R3,R4,R5,R16
2KΩ-1/16W-0603±1%
R13,R14,R15
4.7KΩ-1/16W-0603±5%
R6
10KΩ-1/16W-0603±1%
R8,R11
200KΩ-1/16W-0603±1%
R10,R12
8贴片电容
0.1uF-50V-0603-±5%
C2,C5,C6,C7,C8
10uF-16V-1206-±5%
C20
10瓷片电容
104P
C3
105P
C21
2J223
C4
2J221
C9
14电解电容
220uF/16V
6.3X12
EC2
470uF/16V
8X12
EC1
二极管
IN5819
SMD
D1
17三极管
SS8050
SOT23-3
Q1,Q2,Q3,Q4,Q6,Q8
SS8550
SOT23-3
Q7
19IC
AST  8F
SOP16
U2
L78M5
D-PAK
U1
MOS管
16N10L
D-PAK
Q5
插件电感
3.3UH
8X10
L1
LED
5050RGB
12X9.6(贴片)
LED1,LED2,LED3
24座子
CON2.54-3
CON2.54-3
RT1
CON2.54-2
CON2.54-2
RT2
CON2.0-3
CON2.0-3
RT3
CON2.0-6
CON2.0-6
RT4
注:带RGB情景灯变色,新手,请多指教!

网友A:
这个方案不错,注意一下线路的防潮举措

网友B:
请教一下PWM口输出什么频率

网友C(2015-11-07):
不错,支持,是微孔雾化  还是 超声波的呢。

网友D(2016-04-16):
功率怎样调整呢请问?

网友E:
这方案你做出来了吗 很难调的 原理想的太简单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功率怎样调整呢请问?

功率调整就是间隙输出PWM,调整这个输出间隙比例即可。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不错,支持,是微孔雾化  还是 超声波的呢。

这个肯定是超声波雾化方案

网友F:
ChipON加湿器方案介绍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amp;fromuid=1793940

来到看看这个帖子,就对追频加湿器方案有所了解了!

网友G(2018-02-08):
很好!顶一个!

网友H:
楼主好,需要做加湿器雾化器的单片机吗?有成熟的方案,也可根据客户要求免费开发,大量现货库存,有自己的烧录厂,42台烧录机,24小时内烧录好出货,台湾飞凌一级代理商,价格绝对有优势。QQ3004042377 13620921558李生

网友I: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PWM口输出什么频率

2.几M赫兹吧。

网友I:
看你的BOM就比较繁琐,应该有很大的精简空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