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帮忙看看这个加湿器方案怎么样,附上原理图,BOM

楼主(2015-10-08):
BOM文件名:
产品名称:雾化器产品描述:
制表:制表日期:2015.08.31
Item
Reference
package
Part
Quantity
1贴片电阻
2Ω-1/16W-0603±1%
R9
22Ω-1/16W-0603±5%
R7
1KΩ-1/16W-0603±5%
R3,R4,R5,R16
2KΩ-1/16W-0603±1%
R13,R14,R15
4.7KΩ-1/16W-0603±5%
R6
10KΩ-1/16W-0603±1%
R8,R11
200KΩ-1/16W-0603±1%
R10,R12
8贴片电容
0.1uF-50V-0603-±5%
C2,C5,C6,C7,C8
10uF-16V-1206-±5%
C20
10瓷片电容
104P
C3
105P
C21
2J223
C4
2J221
C9
14电解电容
220uF/16V
6.3X12
EC2
470uF/16V
8X12
EC1
二极管
IN5819
SMD
D1
17三极管
SS8050
SOT23-3
Q1,Q2,Q3,Q4,Q6,Q8
SS8550
SOT23-3
Q7
19IC
AST  8F
SOP16
U2
L78M5
D-PAK
U1
MOS管
16N10L
D-PAK
Q5
插件电感
3.3UH
8X10
L1
LED
5050RGB
12X9.6(贴片)
LED1,LED2,LED3
24座子
CON2.54-3
CON2.54-3
RT1
CON2.54-2
CON2.54-2
RT2
CON2.0-3
CON2.0-3
RT3
CON2.0-6
CON2.0-6
RT4
注:新手,请多指教

网友A:
已阅。楼主想让看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阅。楼主想让看什么?

朋友说这种追屏的做法,批量的时候功率不稳定,有遇到过?现在很多做硬件模块的,带MCU的是否有优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朋友说这种追屏的做法,批量的时候功率不稳定,有遇到过?现在很多做硬件模块的,带MCU的是否有优势? ...

带mcu的功能更强大,更容易进行升级和扩展。比如说你想升级一个用手机控制的,硬件上加个蓝牙或者wifi就可以,很高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