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6-bit MCU] 堆栈爆了!把一个函数分为2个就过了,好奇怪

楼主(2015-10-08):
使用AC32的CPU,CW6.3
程序里面有很多三角运算,都是double类型的,修改堆栈大小,2K内存1600是堆栈,不能再大了
程序都是简单的顺序运算,调用sin(),cos(),按常理一个三角公式算完会占用较多的内存,但运算结果出来后堆栈要释放,再计算下一个公式,但在单步执行的时候发现堆栈指针没有释放,占用越来越多,sp越来越小,终于昨天SP成了个位数,程序爆了!
把局部变量改为全局变量也没有效果;
修改CW的“智能游标”,调节代码大小、执行速度也没有用;
因为程序不复杂,于是将函数分为2个子程序,最大堆栈占用就只有一半了,单步执行发现,第一个子程序执行时,堆栈也是逐步侵吞,子程序执行完了,推迟子程序,堆栈被释放;在调用第二个子程序,搞定。
我现在不理解的是为何堆栈没有释放?
简单描述一下程序:

原来的程序:
fun(a,b,c)
{
double A,B,C;
A= sin(a)/cos(b);
B= sin(c)+cos(A+b);
........
C = sin(a+b)/cos(A+B);
}
这个程序很占用内存,于是分为2个子程序:
double A;
fun1(a,b,c)
{
double B,C;
A= sin(a)/cos(b);
...........
}

fun2(a,b,c)
{
double B,C;
B=sin(a)/cos(b);
........
B= sin(c)+cos(A+b);
........
C = sin(a+b)/cos(A+B);
}

这么解决问题的,好奇怪

网友A:
试试操作系统中用于内存管理的思想,人为的释放掉堆栈空间,看能不能避免同样的问题

网友B:
是不是算完一个立马就释放内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算完一个立马就释放内存啊

我也觉得算完一个公式就应该释放计算过程中用到的内存。
这应该是C编译器做的工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操作系统中用于内存管理的思想,人为的释放掉堆栈空间,看能不能避免同样的问题 ...

这个问题我觉得不应该发生
内存管理是C编译器的事情
Codewarrior一直用的很好
为何CW这次会出这么弱智的问题?
感觉FSL不应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操作系统中用于内存管理的思想,人为的释放掉堆栈空间,看能不能避免同样的问题 ...

如何释放?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我觉得不应该发生
内存管理是C编译器的事情
Codewarrior一直用的很好

从你的表述来讲,在一个函数执行函数功能,编译器没有对堆栈进行释放而导致空间占用过多,而变成两个后,前面一个在调用后一个函数后,会就被释放掉。
从编译器角度讲,这是由它的工作机制决定的,堆栈的调用与你程序运算复杂程度没有绝对的关系,与你调用的变量数量有关,如果都是集中在同一个函数中,是会有占用过多堆栈空间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你的表述来讲,在一个函数执行函数功能,编译器没有对堆栈进行释放而导致空间占用过多,而变成两个后, ...

局部变量是有10个左右
但我改为全局变量后,还是没有改变。
似乎无法解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局部变量是有10个左右
但我改为全局变量后,还是没有改变。
似乎无法解释 ...

还有跟函数内部反复调用前面得到的变量有关,这些都需要入栈进行保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跟函数内部反复调用前面得到的变量有关,这些都需要入栈进行保护的 ...

如果要用前面的变量,只需要保留变量的结果,不需要把计算过程用到的堆栈也保留啊。

网友A:
推荐你看看这篇分享,增加里面堆栈的操作原理
http://www.51hei.com/bbs/dpj-37256-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你看看这篇分享,增加里面堆栈的操作原理
http://www.51hei.com/bbs/dpj-37256-1.html ...

好吧,你要我看我就看看,看过后我承认我表述不准确:准确地说,是栈溢出了!

那么
现在你可以回答我的问题了吧:
1. 为何我的函数调用sin(), cous()的三角函数,栈会溢出?
2。 我把一个函数拆为2个后就不溢出了。

回收用过的栈空间是C编译器的工作,你让我看的**也是这么写的,可是CW却不回收,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C:
对啊,试着把内存空间释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啊,试着把内存空间释放了

如何释放啊?
这个空间不是我申请的,是编译器生成的

楼主(2015-11-24):
还没有人能解释么?

网友D:
自己申请了内存然后自己释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申请了内存然后自己释放

我没有申请内存的操作,如何释放?

网友D:
你申请内存后用完了一定要释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申请内存后用完了一定要释放啊

我调用函数如sin(),cos(),调用后如何释放内存啊?

网友E:
只能换一种思维来解决这个问题了,比如操作系统的内存管理

网友F:
都是全局变量?

楼主:
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都试过,没啥区别
我觉得是编译器的问题,或者是三角函数优化过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