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 TSC2013驱动移植

楼主(2015-10-08):
我现在使用的是TSC2013触摸芯片,在linux3.0.35源码包中查看到的只是tsc2005和tsc2007源码驱动。
tsc2013触摸芯片能够使用tsc2005的驱动源码吗,如果可以使用的话,应该怎样将tsc2007的触摸驱动移植到I.MX6Q的主板上。。
我使用的是320x240的RGB接口显示屏。

网友A:
没有移植过imx6,帮楼主顶一下吧

网友B:
这个看着就很麻烦啊

楼主:
能不能提供一个有关联的文档给我呢。谢谢了!

网友C:
tsc2005和tsc2007这两个驱动,一个是SPI接口,一个I2C接口,你的tsc2013是什么呢?至于驱动移植,你可以参考相关的框架,里面的算法你要按照tsc2013的去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tsc2005和tsc2007这两个驱动,一个是SPI接口,一个I2C接口,你的tsc2013是什么呢?至于驱动移植,你可以参 ...

hi ach_dmatek:
          tsc2013是I2C接口,麻烦您提供一个框架的文档,我参照着去改

网友D:
移植过别的触摸屏芯片,这个没搞过,不过厂商应该提供了这款芯片或者类似的drvier了吧,比着寄存器修改下基本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移植过别的触摸屏芯片,这个没搞过,不过厂商应该提供了这款芯片或者类似的drvier了吧,比着寄存器修改下基 ...

hi mini1986:
       I.MX6Q官网上有TSC2007的驱动源码,但不知道怎么使用,在网上找到了一个帖子,在看。。。
://blog.csdn.net/yueqian_scut/article/details/48026955
://blog.csdn.net/yueqian_scut/article/details/47903853

没权限发表链接,就把前面的http去掉了,你查的时候加上

网友D:
引用 楼主:
hi mini1986:
       I.MX6Q官网上有TSC2007的驱动源码,但不知道怎么使用,在网上找到了一个帖子,在看 ...

大部分不都是i2c接口的触摸屏芯片么,这种移植起来比较简单......
tsc2013是什么接口的芯片?如果是i2c,那就比着tsc2007修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部分不都是i2c接口的触摸屏芯片么,这种移植起来比较简单......
tsc2013是什么接口的芯片?如果是i2c, ...

可能2007的驱动2013都可以直接用,现在我使用的硬件接口是(I2C2_SCL KEY_COL3,I2C2_SDA KEY_ROW3,TP_REST GPIO_8,TP_INT GPIO_17),我要把官网提供的驱动做个更改,与我硬件匹配。现在怎么改我不太清楚,你能给我点提示吗?

网友D:
那你参考board代码里面,修改为相应的I2C2_SCL KEY_COL3,I2C2_SDA KEY_ROW3,TP_REST GPIO_8,TP_INT GPIO_17这几个引脚就好了......

网友E: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还没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