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教STM32F103驱动1602LCD问题

楼主(2015-10-08):
我用的是4线驱动1602(数据线接D4--D7),在STM32学习板上和C51板上都可以正常显示,接法和程序都一样,但在新做的板上怎么也不能正常显示,可以打开显示功能,但显示字符时是乱码,后来发现就算不往D4---D7写数据也可以打开显示功能(数据线必须接着),也就是根本不是我写的指令打开显示功能的,百思不得其解,线已经检查无数次了应该没有接错,不明白到底哪里出错了。
        LCD_ENABLE=0;
   delay_ms(15);
   LCD_RS=0;
   LCD_RW=0;
   delay_us(5);
   LCD_ENABLE=1;
   delay_us(5);
   //PBData(0x20);  //设置4位数据模式
   delay_us(15);
   LCD_ENABLE=0;
   delay_ms(5);

网友A:
感觉应该是时序问题,线越少时序要求越高

网友B:
32f跑得太快,你io输出模式速率调低些.5us太小了.

网友C:
4线驱动1602是将数据分成高低4位,分时送出显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