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源处并联了两个小电容,一个大电容,想不明白为什么要并联两个小电容

楼主(2015-10-08):
今天看了一块电路板,在电源处并联了两个小电容,一个大电容。在论坛里和网上搜了一下,能明白原理图上并联多个相同的电容是为什么了,但是在PCB上同意电源引脚处这么连就不懂了,望论坛里的大大指点一下。

网友A:
题目和内容好像不符合
在PCB上连接时,把集成块电源2个供电脚之间并联的电容,设想为能一个瞬间的电源(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原理)。
让这个电容和芯片的两个电源端够成的回路量短,电阻尽量小。

网友B:
注意电容的频率特性,小容量电容是为了对付高频分量的。

网友C:
楼上正解,不同封装不同容值 去耦曲线不一样,所以并联使用扩大去耦带宽

网友D:
每个电容的退偶频率不一样,多个大小并联可以退偶频率范围就宽了,但是一般104的就可以了!

网友E:
并联扩大去耦高频信号范围,小电容去耦,大电容续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题目和内容好像不符合
在PCB上连接时,把集成块电源2个断电之间并联的电容,设想为能一个瞬间的电源(电容 ...

题目。。。我没发过几次贴,表达不清楚 不好意思啊。。这三个电容是在电源入口处,以前见过的电容并联是一个0.1uf加一个10uf,但是这个板子上并联了两个0.1uf,而且离得很近。小的去高频,大的去低频,但是两个小的,同容量干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电容的频率特性,小容量电容是为了对付高频分量的。

那两个同容量的的电容放在一块并联。、、减少电容本身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正解,不同封装不同容值 去耦曲线不一样,所以并联使用扩大去耦带宽

不同封装去耦曲线不同的去耦曲线应该怎么查啊。 另外那他放两个同容量的电容在一起是。。。想不通啊。。。要是因为封装尺寸的问题的话   两个0603怎么也得顶一个0805大了吧、是因为电容本身容量的影响?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两个同容量的的电容放在一块并联。、、减少电容本身的影响?

同样容量下,单一电容和多个小容量电容并联,后者具有更低的ESL和ESR。

网友F:
电容有寄生电感电阻,不是理论上的

网友F:
为了滤除不同频率的干扰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同样容量下,单一电容和多个小容量电容并联,后者具有更低的ESL和ESR。

支持10楼说法,降低ESR,也有可能是降低温度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