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求输入4~26v,输出5v的电路

楼主(2015-10-08):
小弟在做一款电流电压表,直接测供电电压,4~26v,因为要给单片机供电,所以需要个LDO电路,之前想到用TL431的5v稳压电路,就是不知道输入电压为4v时输出什么情况,因为电路中有数码管显示,基本可以认为主要功耗在数码管显示,不知道TL431能否满足

网友A:
用的什么单片机,不能3.3V工作吗?

网友B:
SEPIC或BUCK-BOOST

网友C:
这类的芯片太多了,但你给的参数不详细,无法帮忙推荐

网友D:
仪表类的电源供电方案,要考虑到电源噪声,因此用宽压LDO最合适。ISL80138是宽压LDO,不过不能做到升压,升压肯定要用DC-DC,又会引入开关噪声,这点需要楼主考虑下能否只用3.3V电源。

网友E:
用3.3V的单片机不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