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IAP问题

楼主(2015-10-08):
参考例程,做在线升级功能,通过打印信息能看到 擦除 FLASH是OK的,一共64K,预留8K做 IAP,56K做APP,但是写FLASH的时候 一运行FLASH_ProgramWord这个函数就死机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哪位见过类似的问题的,能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写Flash之前要解锁,写数据时有些MCU要求字节对齐,地址等也有要求!

网友B:
擦除的起始地址是否正确

楼主:
之前做过STM32F1xx系列的IAP,FLASH解锁了,写flash参考DEMO例程的,擦除的起始地址是0x8002000,一共擦除56K,每一页1K,X现在用的芯片是STM32F030R8

楼主:
知道的兄弟,请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C:
上了os吗,需要做点小操作避免死机

网友D:
查看下写入数据的地址是否正确

楼主:
谢谢,写flash的地址从0x8002000开始,也是从这里开始擦的,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