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6.0+XDS100v2调试器错误 Cannot read System Setup

楼主(2015-10-08):
Cannot read System Setup data from XML file F:\DSPproject\NewRun\targetConfigs\TMS320F28335.ccxml
Could not compile SQL statement (unable to open database file)
If this continues, please run fsclean located at E:\ti\ccsv6\ccs_base\common\bin\

调试器板子连好线以后,想调试一下。但是点过调试后就出现了这种问题  求大神指点!!!

上面说的方法也试了run fsclean  不管用!!!求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2017-02-14):
楼主  最后怎么解决的啊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重装系统都没法解决

网友B:
重新安装这个CCS软件

网友B:
实施使用管理员权限能不能运行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