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12 编程 字符定义错误

楼主(2015-10-08):
我用DSP2812 编写一段经ADDA转换后用LCD显示的程序 ,其中有一段:
   shi=a1[0]/10;
                ge=a1[0]/1;
                shifen=a1[0]/0.1;
                baifen=a1[0]/0.01;
        str2[0]="shi";
                str2[1]="ge";
                str2[2]=".";
                str2[3]="shifen";
                str2[4]="baifen";
                str2[5]="V";
总是出现这个错误“a value of type "char *" cannot be assigned to an entity of type "unsigned char"”
“ variable "shi" was set but never used”。  我定义
  unsigned char shi,ge,shifen,baifen;
  请问这是哪除了问题???

网友A:
帅锅,shi,ge,shifen,baifen中的每个都是是字符串,例如"shi"是占用4个字节的字符串,str2[i]是无符号字符数组中的一个元素,怎么可能能赋值?

网友B:
是'',不是“”
另str
定义成ch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