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阻容降压中电容问题请教

楼主(2015-10-08):
请问,为什么用于阻容降压电路中的电容,用一段时间后电容的容量会变小.谢谢.

网友A:
这个和电压有关系的

网友B:
一般电容用一段时间后,容量都会变小

网友C:
耐压值放水,我电饭锅上的电容失效,弄了两个单位上装军品的电容上去,再也没坏过。

网友D:
大概用多久变小多少

网友E:
用安规电容

楼主:
用安规电容也不可一,大概使用半年容量能下降三分之一.

网友F:
会对产品产生什么影响!

网友G:
电容要用聚酯电容

网友H:
有个厂家对这个做过研究,发现是薄膜镀层减少导致的容量下降。 具体的原因忘记了。
他们有专门的电容,寿命比较长。

网友(2016-03-15):
我说呢,我家的电饭锅我说怎么煮饭要的时间比原来的时间长了,应该就是这个电容容量减小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