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什么是阻容耦合?其中电阻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5-10-08):
到底什么是阻容耦合?其中电阻起什么作用?电阻应该怎么连接?
下图中的电路算不算阻容耦合?哪个电阻是阻容耦合所指的电阻?

网友A:
1.放大器级与级之间通过电容连接。即阻容耦合电路。
2.阻容耦合中的阻,应该不是指一个特定的电阻吧。
3.上图是标准的阻容耦合放大电路。

网友B:
到底什么是阻容耦合?

阻容串联,取电阻两端的电压。

其中电阻起什么作用?

就是取“分压”输出。

电阻应该怎么连接?

一端接电容,另一端通常接地。

下图中的电路算不算阻容耦合?

是。

哪个电阻是阻容耦合所指的电阻?

电容后面的对地阻抗——即不含电容的输入阻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您看過ET外星人的電影,ET伸手比出一食指,你如果也伸一食指跟ET手指接觸,那麼就是一种耦合,耦合也等于是 ...

哈哈,经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到底什么是阻容耦合?

阻容串联,取电阻两端的电压。

:lol能再通俗点就好了。

网友D:
关键是那个C,不要看R

网友E:
信号(源,电压)通过C阻断直流后,传输给负载R(获得信号功率)。
主题图中有两道“R”:一个由Rb//Rbe组成;另个就是RL。

网友F:
我不说是“阻容”耦合,我就说成“电容”耦合,你能认定我就是错的吗?

你只需知道图中各元器件的作用,知道他们这样连接在一起对输入和输出有何影响就够了,你何必纠结“阻容耦合”这四个字是怎么回事?

网友G:
深究起来
到处都是芝士

网友H:
与11楼一样,路过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不说是“阻容”耦合,我就说成“电容”耦合,你能认定我就是错的吗?

你只需知道图中各元器件的作用,知 ...

对于教科书上的专有名词,我觉得每个字都应该有其含义。有些时候书上对概念的叙述也不是很清楚,往往就在名词当中体现,如果不清楚名词全面准确的含义,就可能漏掉一些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底什么是阻容耦合?

阻容串联,取电阻两端的电压。

:handshake如果电容后面的对地电阻无穷大,或者接近无穷大(比如运放),还能完成耦合吗?

网友I:
引用 楼主:
对于教科书上的专有名词,我觉得每个字都应该有其含义。有些时候书上对概念的叙述也不是很清楚,往往就在 ...

教科书中的专有名词,容易让人产生误解的不少。
对此电路,如chunk所说,说成“电容”耦合,并不能说是错的。相反,我倒是觉得“电容耦合”更贴切一些。

同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电容后面的对地电阻无穷大,或者接近无穷大(比如运放),还能完成耦合吗? ...

如果是“电阻无穷大”(即悬空),则不能完成耦合

所以说,“阻容耦合”缺一不可。

楼主:
引用 网友I:
教科书中的专有名词,容易让人产生误解的不少。
对此电路,如chunk所说,说成“电容”耦合,并不能说是错 ...

如果电容后面的对地电阻无穷大,或者接近无穷大(比如运放),还能完成耦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电阻无穷大”(即悬空),则不能完成耦合!

所以说,“阻容耦合”缺一不可。

多谢多谢。
对于电子专业的人来说,第一次接触“耦合方式”是在那门课上?我都不记得了。

网友J:
没有单纯的电阻,也没有单纯的电容,所有叫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J:
没有单纯的电阻,也没有单纯的电容,所有叫阻容。

在集总参数电路分析中,就有。
如果非得按实际情况讨论,那直接耦合也存在阻容耦合,电阻中也有电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多谢。
对于电子专业的人来说,第一次接触“耦合方式”是在那门课上?我都不记得了。 ...

《模拟电路》之类的书籍中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拟电路》之类的书籍中都有。

多谢多谢

网友K:
楼主很认真啊,值得我学习~

网友E:
“阻容耦合”,全面表达包含了wo=1/RC的量的关系,比起“电容耦合”更加确切。

例如,式中可以看出:当R很大时,C可以取值很小;R一8,则C一0。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很认真啊,值得我学习~

:lol:handshake

楼主:
引用 网友E:
“阻容耦合”,全面表达包含了wo=1/RC的量的关系,比起“电容耦合”更加确切。

例如,式中可以看出:当R很 ...

:handshake

网友D:
几乎所有模电基础书上都说RC耦合,但是查不到确切定义,最终在TI的华尔森著的半导体电路一书上看到了仍显模糊的定义!
楼主的那个图,不是RC耦合!这个书上明确有说!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几乎所有模电基础书上都说RC耦合,但是查不到确切定义,最终在TI的华尔森著的半导体电路一书上看到了仍显模 ...

为什么非要去“定义”?
k5也在学着开始引用著作书刊名称了。

咨询,对于“R无穷大(很大),还有耦合吗”这样的伪命题,竟有红字感叹“不能完成耦合!”答案,书上都有什么说辞?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非要去“定义”?
k5也在学着开始引用著作书刊名称了。

原因很简单:知识是不连续的,量子化的,构成科学知识的最小基本单位就是术语或者叫技术词汇!而对术语的理解不充分,是论坛争吵不休重要原因之一!作为一名合格的电子工程师,不但要掌握电子学概念,物理学的基本假设,必备的电磁学定律等,还必须掌握所有的电子学术语的确切定义!
可想而知,两个人交流时,倘若知识点的定义不同,根本无非交流!

网友L:
阻容耦合  我的理解  电阻作用主要是影响 直流环节  使三极管工作在放大区  电容的作用是影响交流放大环节

楼主:
引用 网友L:
阻容耦合  我的理解  电阻作用主要是影响 直流环节  使三极管工作在放大区  电容的作用是影响交流放大环节 ...

:handshake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几乎所有模电基础书上都说RC耦合,但是查不到确切定义,最终在TI的华尔森著的半导体电路一书上看到了仍显模 ...

前辈,我这书说他是阻容耦合。康华光的那本模电。:funk:

网友D:
引用 楼主:
前辈,我这书说他是阻容耦合。康华光的那本模电。

没有统一定义,谁写书谁做主。
像康,童这些老书,说那个耦合电容两端所有电阻,如Rc,Rb1/2等,都是RC耦合的R。尽管这些R可不是干耦合的活的!
像一些英文书,直接就说是电容耦合,也是有道理的,强调就是dc isolate!

所以,像楼主这样的图,说是电容耦合也行,说是RC耦合也行。但是有的地方需要抬高或匹配阻抗而插入电阻的,最好只叫RC耦合!

网友M: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电阻无穷大”(即悬空),则不能完成耦合!

所以说,“阻容耦合”缺一不可。

那么耦合给什么?如果耦合给一个理想电感呢?给一个理想二极管或者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统一定义,谁写书谁做主。
像康,童这些老书,说那个耦合电容两端所有电阻,如Rc,Rb1/2等,都是RC耦 ...

: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