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电解电容中的阳极铝箔上的氧化铝应该不导电吧,为何...

楼主(2015-10-08):
铝电解电容中的阳极铝箔上的氧化铝应该不导电吧,为何我拆了个后,擦拭并晾干了电解液,用万用表直接测居然导电呀
按说刚玉就是氧化铝,氧化铝很硬的,我用表笔贴着测的,没有用尖插针插,应该不会把氧化铝层弄破而碰到铝箔吧,为啥测量结果明显导电
有条件的朋友也可以拆了测一下,我都拆了两个,都是如此
还把阴极的铝箔烧的通红,都变灰色变脆了,感觉应该会变成氧化铝,测了也是导电,怎么回事
有个红宝石轴承,测了是不导电的

网友A:
铝电解电容的绝缘层很薄且呈多孔质,很软,又容易吸附电解质,所以有此现象。刚玉是三氧化二铝晶体,跟电解产生的氧化层性质不同。

网友B:
电解电容阳极上的氧化铝确实不导电,你测出导电那是因为你施加压力较大把氧化铝层弄破了。

不必红宝石轴承,某些铝制品表面是经过阳极氧化染色的,例如某些LED手电筒。这些经过阳极氧化的铝制品表面就不导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电解电容的绝缘层很薄且呈多孔质,很软,又容易吸附电解质,所以有此现象。刚玉是三氧化二铝晶体,跟电解 ...

阳极的氧化铝就是三氧化二铝吧?氧化铝软吗?如果说电解质导的电的话为何我测油纸似的那个电解纸不导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解电容阳极上的氧化铝确实不导电,你测出导电那是因为你施加压力较大把氧化铝层弄破了。

不必红宝石轴承 ...

你说的有理,我测了下阳极氧化的蛋糕模,确实不导电,只要不是用表笔尖使劲扎,平贴着使很大劲也不导电,看来是电解电容阳极铝箔太薄,氧化层又太脆,所以容易弯折断裂露出铝从而导电,明天试一试把阳极箔放到一个硬的平面上测,避免弯折试试会不会导电
那看来我用火烧几十微米厚的阴极铝箔到都通红,到变灰变脆,还能导电,是因为没全变成氧化铝喽?才几十微米厚呀,这都不能全部氧化?

网友C:
市售的阳极氧化铝外壳,电路板插槽很多都不导电,外壳接地还得另想办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阳极的氧化铝就是三氧化二铝吧?氧化铝软吗?如果说电解质导的电的话为何我测油纸似的那个电解纸不导电? ...

“如果说电解质导的电的话为何我测油纸似的那个电解纸不导电?”
这句话里面,我估计有若干错字,不清楚你所说的是什么东西,所以没办法回复。

网友D:
铝电解电容中的阳极铝箔上的氧化铝应该不导电吧,为何我拆了个后,擦拭并晾干了电解液,用万用表直接测居然导电呀

1  其中一片导电,另一片表面有很薄的绝缘层,你要搞清楚你拿到的是哪层.

2  有绝缘层的那个,用表笔用力戳是会戳破绝缘层的.

3  极性电容并不是完全不导电,而是单向导电.所以这个电容只有单个方向可以存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阳极的氧化铝就是三氧化二铝吧?氧化铝软吗?如果说电解质导的电的话为何我测油纸似的那个电解纸不导电? ...

氧化铝的硬度跟微观结构相关,晶体和非晶体差的很远,正如碳的金刚石构型和石墨构型的硬度天壤之别。前面说过,铝电解电容的氧化绝缘层很薄,硬度也不高,微观上又呈多孔质,所以容易吸附电解质,稍受力,氧化层也容易损伤。

网友E:
电解电容阳极是铝,外包裹一层氧化膜
阴极的导电材料是铝箔
我也试了下,不管阳极、阴极确实都导电。

网友F:
铝是一种相当活泼的金属,暴露在空气中会迅速被氧化,根本不用烧。不过,表面形成的氧化铝膜可以隔绝空气,阻止进一步氧化。

网友D:
铝在自然氧化的情况下出现的氧化铝薄膜很薄,薄到什么程度呢,你拿表笔去量白色的铝合金窗/铝器,也能发现是导电的.是因为表笔把绝缘层压破了.

你不能拿红宝石那么厚的东西和这个氧化层比硬度,氧化铝很硬但是也很脆.在没有很大强度的基底的情况下一顶就碎.

这层氧化铝也会被较高的电压击穿,铝壳的开关电源的设备,你把地线剪掉,这时候的外壳是大概带110V的浮电的,你去摸这个壳,是会被电的.

如果你真的想去研究这个东西是不是绝缘的,我以前研究过,你不能用表笔去戳它,要用表笔杆圆滑的地方去轻压它.也就是不让接触面积太小,减少压强.还有就是拆那些耐压更高的电容,比如250V的或者400V的.

电解液的电阻其实不是很小,是通过接触面积来减少电容内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铝在自然氧化的情况下出现的氧化铝薄膜很薄,薄到什么程度呢,你拿表笔去量白色的铝合金窗/铝器,也能发现是导 ...

我是用表笔横着贴着测的,没用大力气,拆的也是450V的电容,也试过用火把电解液烧干,也大概显微镜看过,感觉并没有压的把铝露出来,还是导电
后来看有的资料说电解电容中的阳极的铝和氧化铝层之间是可以单向导电的,不太明白具体什么意思,如果是不考虑电解液也能单向导通的话我感觉就有问题,按说如果纯粹绝缘应该也不可能单向导通呀,如果能单向导通那是不是我直接用表笔测氧化层就是会导电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氧化铝的硬度跟微观结构相关,晶体和非晶体差的很远,正如碳的金刚石构型和石墨构型的硬度天壤之别。前面 ...

我是用表笔横着贴着测的,没用大力气,拆的也是450V的电容,也试过用火把电解液烧干,也大概显微镜看过,感觉并没有压的把铝露出来,还是导电

楼主:
看到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880118-1-1.html
中最后xmc678的回复:
---------------------------------------------------
电解电容厂家给的解答:
更进一步的解释,也就是阀金属铝表面的氧化铝为什么具有单向导电性?

关于这一现象的原理比较复杂,而且目前还存在一些争议,比较普遍的说法是阳极氧化膜的P-i-N理论:
氧化膜的形成是依靠离子通过氧化膜迁移的结果,在靠近阳极金属(铝)这边的氧化膜内金属离子浓度大,远离阳极体处的浓度低。
而靠近电解质这一边的氧化膜内,氧负离子浓度大。氧化膜中间部分可以认为结构上具有完美的介质性能。

从半导体物理概念来看,在氧化膜形成完毕后,留有过剩金属原子的区域可以看做相似于掺入杂质的半导体(提供电子),成为电子性导电的N型半导体,
而有过剩氧原子区域可看做受主杂质半导体(提供空穴),成为空穴导电的P型半导体,而中间的介质具有阻挡层(i)的作用,因此整个氧化膜就成为P-i-N结。

将阳极施加正电,在电场作用下,N型半导体内的电子向电压正端移动,P型半导体内的带正电空穴向负端移动,结果使中间阻挡层i区扩大,即阻止电流的位垒增厚,
表现为氧化膜的绝缘电阻大,成为绝缘状态。
当电源反接时,N区的电子和P区的空穴在电场作用下相向运动,使阻挡层i变窄,表现为绝缘电阻低,使电流较少受阻碍地通过,成为导通状态。
-------------------------------------------------
那问题就变成PN结中单独的测P结能否导电了,
P结可以提供空穴,所以是导电的,所以单独测量氧化层的表面应该就是导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