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差分放大电路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5-10-08):
下图中,为什么iE1增加的时候,vE会增加?

网友A:
原则上,流过电阻的电流增加则其上面的压降也随之增加。注意下面有个电流源,其具有非常大的动态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则上,流过电阻的电流增加则其上面的压降也随之增加。注意下面有个电流源,其具有非常大的动态电阻。
...

恒流源是指增加动态电阻吗?
恒流源不增加直流阻抗吗?

恒流源的电源内阻很高;恒流源的直流电阻也很高。

网友C:
恒流源,电流恒定。可是两个Ic都增加了,你觉得他该怎样保持电流恒定呢,内阻不变的情况下啊它只能改变两端的电压吧。我觉得这个问题大体理解意思就OK,不必深究,要深究还不如搭个电路实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则上,流过电阻的电流增加则其上面的压降也随之增加。注意下面有个电流源,其具有非常大的动态电阻。
...

恒流源两端的电压在变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恒流源是指增加动态电阻吗?
恒流源不增加直流阻抗吗?

含源不能谈“直流阻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恒流源两端的电压在变吗?

是的。

楼主:
还是不太能理解恒流源怎么消耗掉增加的电流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不太能理解恒流源怎么消耗掉增加的电流的

一般电流源就是理性电流源(电流不随负载变化而变)并联一个相对比较大的电阻。就是那个并联电阻“消耗掉增加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电流源就是理性电流源(电流不随负载变化而变)并联一个相对比较大的电阻。就是那个并联电阻“消耗掉 ...

既然大电阻跟恒流源是并联,又有电流流过大电阻,那并联支路的总电流应该还是增加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既然大电阻跟恒流源是并联,又有电流流过大电阻,那并联支路的总电流应该还是增加的啊! ...

是增加的,理想电流源(并联电阻无穷大)的电流才是不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含源不能谈“直流阻抗”!

为什么?

网友A:
给幅图玩玩:

网友B:
看不懂啊大神

网友A:
先说明一下,这里是按关联符号约定(也称无源符号约定)标注的U-I符号关系,这可以查阅《电路》类书籍。

所谓的“直流电阻”,就是直接测量的二端器件的U~I比,即U/I。

所谓的“动态电阻”,就是测量到的U和I的变化量之比,即∆U/∆I。

我给的图中有三条红线,给出了不同点上的不同“直流电阻”,有正有负。你不觉得“好玩”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说明一下,这里是按关联符号约定(也称无源符号约定)标注的U-I符号关系,这可以查阅《电路》类书籍。
...

不懂啊大师,您再给点化一下吧

网友D: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懂啊大师,您再给点化一下吧

这里,有图、有式子还有说明。若还不明白,那就....

甭玩了!

楼主:
前辈,这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

网友E:
你用书上的模型  就按照理想情况思考就是了   实际中的值  跟理论值的偏差也不会非常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用书上的模型  就按照理想情况思考就是了   实际中的值  跟理论值的偏差也不会非常大 ...

: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