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求论坛老鸟高手!!!关于LED驱动问题的!!!难!!!

楼主:
不知道是升压还是降压,还有就是想知道肖特基二极管、电感、电容、电阻的作用!麻烦了!!!

网友A(2015-10-09):
;P估计要看看电工基础

网友B:
帮你顶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要看看电工基础

没看过啊!!!

网友C:
无所谓升压降压,不过PWM调控LED平均电流(亮度)。
RC回路用于吸收可能产生在MOS管上的尖峰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所谓升压降压,不过PWM调控LED平均电流(亮度)。
RC回路用于吸收可能产生在MOS管上的尖峰电压。 ...

的确是PWM调控,单我觉得Mos管好像起不了作用,因为其上面有一根导线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䧏壓,輸出端沒有濾波電容,開關並聯了吸收回路。為何加入吸收回路不明白真正的用途。 ...

输出端没有滤波电容?不太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嶄波降壓還得有PWM調控,建議樓主翻翻書。

我也觉得是,但电容电阻的作用呢?

网友E:
buck
RC不用了吧

楼主:
能解释一下MOS管截止的时候电流的方向和Mos管导通的时候电流的方向么

网友C:
代版主发个参考

楼主:
感激!!!我也是在想我有没有想错,但是电阻电容的作用还是很在意

网友E:
引用 楼主:
能解释一下MOS管截止的时候电流的方向和Mos管导通的时候电流的方向么

14L的大侠已经给出图示了。
那个RC在小功率LED驱动中,个人真觉得意义不大,不管开关波形还是EMC方面都表现的非常好。
不知道你这个具体是什么应用,加这个空耗能,不知道干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14L的大侠已经给出图示了。
那个RC在小功率LED驱动中,个人真觉得意义不大,不管开关波形还是EMC方面都表 ...

这个是自行车车灯,LED是350mA~700m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