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L25Z128M4使用USBDM在线调试

楼主(2015-10-09):
我之前配好之后,从新装过驱动就不可以用,各位可以帮帮我吗?

网友A:
有没有重新启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重新启动呢?

重新起过了。是我有个USB口有问题。下载器无法识别我的USB借口,我误以为是驱动有问题,就从新装了驱动,之后就不可以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重新起过了。是我有个USB口有问题。下载器无法识别我的USB借口,我误以为是驱动有问题,就从新装了驱动, ...

楼主你是指USB接口的硬件的问题导致无法被识别,请问更换过USB接口后,问题还存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是指USB接口的硬件的问题导致无法被识别,请问更换过USB接口后,问题还存在吗? ...

跟换接口之前我已经把驱动从新安装了,跟换后可以用下载软件下载,但是USBDM在线调试就是会出现这个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