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时钟树的理解

楼主:
碰到如图所示的时钟树,我想请问下如果按照如图所示外接8M的晶振,
如下的这个HSE和HSI的这个“ 框(红色箭头指出的)”是与 还是 比较器呢? 结果是什么?
还请大大们告知下。

网友A(2015-10-09):
多路复用器(MUX,多工器)

网友B:
你理解成单刀双掷开关就行了,其实就是个模拟开关呀

网友C:
选择器,多选一

网友D:
多路复用器,可以设置第二功能

楼主:
那么8M与16M的结果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路复用器,可以设置第二功能

那么8M与16M的结果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路复用器(MUX,多工器)

如果我外接8M的晶振,与HSI的16M的结果是?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果我外接8M的晶振,与HSI的16M的结果是?

首先你要明白HSI和HSE是什么意思,HSI是高速内部时钟,HSE是高速外部时钟。所以,你外接8M时钟跟HSI有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你要明白HSI和HSE是什么意思,HSI是高速内部时钟,HSE是高速外部时钟。所以,你外接8M时钟跟HSI有什 ...

我的图示中已经标明了啊,我外接8M的晶振就是HSE啊,HSI是内部的16M晶振。  所以我想请问的是我图中标明的“/M”(即M分频)右面的那个器件是什么意思,输出的结果是什么?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的图示中已经标明了啊,我外接8M的晶振就是HSE啊,HSI是内部的16M晶振。  所以我想请问的是我图中标明 ...

楼上好几位已经告诉你了啊,那个不是与门,也不是非门.是一个可软件控制的选择开关。 你通过软件可以设置使用HSE,或者HSI。明白了吗

网友F:
二选一的问题,楼主为什么能想得这么复杂,非要把两个时钟混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上好几位已经告诉你了啊,那个不是与门,也不是非门.是一个可软件控制的选择开关。 你通过软件可以设置 ...

哦哦,您的意思是说软件可选择是吧。那么怎么选择呢?这个确实有点困扰我,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二选一的问题,楼主为什么能想得这么复杂,非要把两个时钟混在一起

是因为我碰到一个有关时钟的问题,我需要知道下怎么来的。所以。。。

网友A:
安装STM32F4Cube可以根据设置自动生成时钟初始化代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STM32F4Cube可以根据设置自动生成时钟初始化代码的。

哦哦。你说的是Cubu  MX工具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因为我碰到一个有关时钟的问题,我需要知道下怎么来的。所以。。。

系统时钟由贴图中间的SW(寄存器RCC_CFGR SW位)选择HSI/HSE/PLL,如果是PLL,则PLL时钟通过寄存器 RCC_PLLCFGR PLL_SRC位 选择HSI/HSE,也就是同时只有一个时钟在工作
仔细看看寄存器说明 和 官方初始化代码,就没有什么不明白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系统时钟由贴图中间的SW(寄存器RCC_CFGR SW位)选择HSI/HSE/PLL,如果是PLL,则PLL时钟通过寄存器 RCC_P ...

好的,您这么一说我就知道该怎么看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系统时钟由贴图中间的SW(寄存器RCC_CFGR SW位)选择HSI/HSE/PLL,如果是PLL,则PLL时钟通过寄存器 RCC_P ...

不好意思,应该是先给分后结贴吧,我给点错顺序了。

网友:
应该有个寄存器用于选择的,你看看有没有

网友G:
如果遇到选择信号源的时候,一般都有寄存器用于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遇到选择信号源的时候,一般都有寄存器用于选择。

好的,谢谢。已经解决,感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