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 外围硬件电路设计有哪些要求

楼主(2015-10-09):
除了IO管脚电压不能超过3.6V,ADC能承受5V电压的管脚,
特殊管脚需配置的电阻以外,其他还有哪些有要求,空的管脚是悬空还是下拉或上拉呢?

网友A:
其余设计,请参考STM32的一切外围电路。或者参考GD的最小系统开发板。

网友B:
最小系统的设计,,电源稳定性是需要考虑的。

网友C:
在低功耗设计中是需要考虑空管脚的处理问题的。

网友C:
当然了,养成好的设计习惯的很重要,不用的管脚一般都做处理的,最好不要悬空的

网友D:
外围电路先从最小系统开始的吧

网友E:
限时按照最小系统给的设计,然后根据功能需要进行扩展的吧

楼主(2017-04-08):
引用 网友A:
其余设计,请参考STM32的一切外围电路。或者参考GD的最小系统开发板。

首先呢,系统用的就是STM32的芯片作为主控来布板的,由于成本原因,选用GD32来无缝替换的。但是出现了IO管脚采集数据异常。

网友E:
外围设计的首先就是考虑电源管理的

网友E:
电源稳定是关键的

网友F:
如楼上所言,,供电的电源的需要注意的。

网友G:
这个做隔离处理措施的。。

网友H:
这个楼上各位的建议都很好的

网友D:
一个3.3V,一个5v 的,是要合理设计的下的

网友D:
这个肯定的的用要两个不同的电原的,,然后这恋歌电平之间的采用三极管的驱动设计

楼主(2022-03-11):
引用 网友D:
这个肯定的的用要两个不同的电原的,,然后这恋歌电平之间的采用三极管的驱动设计 ...

多年后来到平台,再次跟进当年发布的疑问,感谢你的回答。谢谢
电路是有做双电源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