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串口1接收以后转给串口2通过485发给上位机数据出现问题?

楼主(2015-10-09):
38400 N 8 1串口,串口1接收1000bytes(每8bytes为一组),通过串口2--485转到上位机串口助手上;接收的字节数是对的1000,通过485到上位机串口助手的字节数也对,就是内容有错误的,谁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A:
分开调试啊,
uart1-uart2,接收是否正常;
uart2-串口助手,接收是否正常;
找到问题的根源啊。

网友B:
485芯片是半双工的,是不是切换收发的时间间隔不够?

网友C:
看二楼的调试

网友:
波特率设置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