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 ubuntu触摸屏怎么配置

楼主(2015-10-09):
Hi,
我的触摸屏是ft5606的芯片,cpu imx6q,论坛之前提到的文档i.MX5x_EVK_Ubuntu_10.04_StartupGuide.pdf已经看了。我不明白的是:
1、xserver-xorg-input-evtouch_0.8.8-3build1_armel.deb这是什么驱动?是不是一定要装?ft5606我有写好驱动的,从android拿过来的。
2、xserver-xorg-input-evtouch_0.8.8-3build1_armel.deb这个我在官网实在找不到,麻烦给个链接。

谢谢!

楼主:
xserver-xorg-input-evtouch_0.8.8-3build1_armel.deb的下载链接在这里找到了,真不容易。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docs/DOC-1584?fsrch=1&pageNum=1
但是安装错误:sudo dpkg –i xserver-xorg-input-evtouch_0.8.8-3build1_armel.deb
dpkg: error: need an action option

Type dpkg --help for help about installing and deinstalling packages
  • ;
    Use `dselect' or `aptitude' for user-friendly package management;
    Type dpkg -Dhelp for a list of dpkg debug flag values;
    Type dpkg --force-help for a list of forcing options;
    Type dpkg-deb --help for help about manipulating *.deb files;

    Options marked
  • produce a lot of output - pipe it through `less' or `more' !

  • 使用特权

网友A:
    没用过这方面的,帮楼主顶一下

楼主:
    @FSL_TICS_Rita 请指教!

楼主:
    我的触摸屏ft5606的驱动是OK的,报点上报是正确的。
    我就是不知道怎么跟ubuntu文件系统对接,让文件系统接收我的报点。

    不要又等一两个星期,我放弃了,才回我啊。

网友B:
    没弄过,帮你顶起来......期待后续有大神帮你解决......

网友C: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呢?

    L3.0.35_4.1.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呢?

    我的ft5606驱动报点是正确的。
    我现在不知道怎么跟ubuntu对接上。
    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FSL_TICS_Rita 请指教!

    再帮楼主顶一下,论坛不是万能的

网友E:
    用这个软件:xinput_calibrator校准;具体方法Google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这个软件:xinput_calibrator校准;具体方法Google吧!

    我不是说校准,我是说配置跟XServer对接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帮楼主顶一下,论坛不是万能的

    报个微小的希望,自从去年混迹论坛几个月后,线上FAE就基本上不回我的问题了。

楼主:
    再顶一下吧。

网友F(2016-03-21):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有?@FSL_TICS_Rita  @xishanggongzi

网友B(2016-05-04):
    这段时间移植了X,大概有一点点了解了,你得装相应的plugin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段时间移植了X,大概有一点点了解了,你得装相应的plugin才行......

    已经不做freescale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