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求问ps/2口可以同时通信和供电吗?

楼主(2015-10-09):
有一块母板,现在只有一口ps/2口,想通过这个口与单片机通信和供电,母板给单片机数据,然后单片机控制几个led灯,求问可以吗?
如果可以,ps/2口直接与单片机连接吗?
如果不可以怎么通过usb口通信?

网友A:
这个要看你需要的电流有多大,电流不大的话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你需要的电流有多大,电流不大的话没问题的

哦,谢谢?就控制几个led灯应该可以吧,
关键是接的时候还用转串口吗?还是直接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谢谢?就控制几个led灯应该可以吧,
关键是接的时候还用转串口吗?还是直接接? ...

可以的,可以直接连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谢谢?就控制几个led灯应该可以吧,
关键是接的时候还用转串口吗?还是直接接? ...

只要电流不太大就可以PS/2供电,通信,如果两边的数据电平信号相同就不用转,否则就转为相同电平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http://wenku.baidu.com/link?url=-XA_fIRRWh_LgAr6XjvxOKcOnlPIwh0Vq4vP7BFapFV8-srR3fjghN8J54DFQq-5 ...

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电流不太大就可以PS/2供电,通信,如果两边的数据电平信号相同就不用转,否则就转为相同电平信号 ...

谢谢谢谢

网友C:
可以~电流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