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求助!cadence检查drc错误时 出现下列对话框!急急

楼主(2015-10-09):
在用cadence做DRC检查时  出现如下对话框  本来自己是忽略的  谁知道  在生成网表时  报错 无法生成 求各位大神帮个忙  多谢多谢!!C:\Users\wyx\Desktop

楼主:
这是出现的警告  希望大家帮帮我

网友A:
在生成网表时  报错

你把这个框传上来,有什么用
把网表的报错信息贴出来

网友B:
这个根本看不出是怎么错了啊

网友C:
你要是问你的这个图是啥意思的话,大致就是说,你目前的操作是不可逆的,不可以撤销到前面的状态,至于为什么网表出错,那就是别的原因了

网友D:
选yes。这个对话框的意思是这个操作将清空undo/redo的历史记录,即你不能回退到以前的步骤。
生成网表出错,如果DRC没有错误的话,一般是封装没有填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