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f446re开发板试用】简单评测

楼主(2015-10-09):
很惊喜这次拿到了NUCLE F446re开发板,一直没有时间细究。今天先简单的依照开发板后面的说明实验一下。
1、检查板上的跳线位置:
a)、JP1断开位置。JP1选择当从CN1 USB口提供电源时,JP1断开,为最大300mA电流。JP1短接,最大电流为为100mA。
b)、JP6(IDD)短接位置。短接后为STM32F446供电。断开后切断STM32F446电源。
c)、JP5短接到U5V一边。选择STM32F446由ST-LINK VBUS提供电源。如果短接到E5V一边,选择STM32F446有外部电源供电。
2、将Nucleo板通过USB线缆连接到PC,LD1绿色指示灯闪烁,PC显示安装驱动程序,就绪后LD1指示灯变为红色。LD3红色指示灯亮,LD2绿色指示灯闪烁,表明CPU预置程序运行。
3、此时按B1按键,可以看到LD2指示灯的闪烁频率减慢。梅按压一次B1按键,闪烁频率在三种速度下切换。

在PC上可以看到出现了一个开发板的盘符。【NODE_F446RE】。
里面有两个文件,一个是版本信息。一个是Mbed网站网址。打开网址后,可以进行进一步的实验。

更深入的应用,应该由CubeMX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