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毫米波雷达DIY盲区监测系统

楼主(2015-10-09):
STM32+毫米波雷达DIY盲区监测系统
刚刚买了车,了解到一款叫做盲区监测系统的东西。看了下市面上的原厂汽车变道辅助系统动不动就要2~3K,于是冒出自己动手DIY一个的打算。
盲区监测系统也称为“侧向辅助系统”、“并线辅助系统”、“变道辅助系统”,是一种能够检测车辆侧后方位车辆动态特性的雷达装置,能够在车辆行驶时对两侧的盲区进行动态探测,并对司机进行提示。
现在市场上的有用超声波探测的,一般倒车雷达探测距离基本在2.5m左右,这个距离在车速上了80一点反应时间都没有,也不知某宝销量怎么来的。
原厂上都是用雷达做的,一般使用K波段毫米波雷达。汽车前防撞系统也有用到,K波段毫米波雷达是一种多普勒运动传感器,能够准确测量物体移动速度,和移动方向,除了军事上外、在安防、灯控、智能家居,自动化控制领域也有用的。

24GHz是一个 ISM 规定的全球通用的一个雷达工作频段,在此频段上工作时干扰较小,列如中国在一些军事上面的雷达是 10GHZ,在某些场合会对其有干扰。K-LC2为瑞士 RFbeam 公司生产,采用世界最先进的平面微带技术,具有体积小、集成化程度高、感应灵敏、探测距离远、休眠快速唤醒等特点。雷达传感器多工作于 CW/FMCW/FSK 模式,功能应用多样,包括:探测动态目标的速度、静态目标的距离、动态目标的距离和速度、目标的方位(角度测量)以及辨别运动的方向,非常适合应用在变道辅助系统上。
该模块输出为模拟的I和Q信号,最多可以达到30m的探测距离。其对应的频率表示目标速度,如44Hz (ƒD)﹦1km/h(v ),8.8kHz(ƒD)﹦200km/h(v),当目标做靠近传感器的径向运动时,I 信号滞后于 Q 信号 90°;当目标做远离传感器的径向运动时,I信号超前于 Q信号 90°。

I和Q是一个幅度很小的微弱信号,必须经过运放,上图,其中一路的信号放大。

I和Q放大后接入STM32的ADC上,STM32的ADC具有定时触发,规则通道,DMA等特性,提供FFT运算库,非常适合做I\Q这两路信号的分析。实测1024点的FFT运算仅需1~2毫米完成,远远小于10KHz的采样频率采集1024个点,采用双缓冲方式下基本不遗漏波形。
硬件成品

实测距离测车25m左右,测人10m左右。

毫米波雷达

毫米波雷达

成品

成品

网友A:
感兴趣,顶一下。也想玩汽车安全系统,起码可减少一些事故。

楼主:
原厂方面目前主要在大众,奥迪等厂家。大众迈腾、高尔夫、途观,奥迪C7、A6L、A7等高端车型上均可配备侧向辅助系统,后装市场的价格贵的离谱。

大众原车变道辅助系统

楼主:
补图:

雷达的I\Q信号

雷达的I\Q信号

放大

放大

网友B:
楼主大神啊,这个自己做成本得多少,性能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大神啊,这个自己做成本得多少,性能怎样

相对速度到5-100Km/h,距离25m左右,测量频率10Hz。样机成本比较高,算下来要500左右

网友C:
这东西不错,有搞头。

网友D:
这个模块怎样测距?请楼主讲解一下。

网友E:
好像很高端的样子。。。。

网友F:
一般倒车雷达探测距离基本在2.5m左右,这个距离在车速上了80一点反应时间都没有,也不知某宝销量怎么来的。

倒车速度很慢吧。

网友G:
这个好~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倒车雷达探测距离基本在2.5m左右,这个距离在车速上了80一点反应时间都没有,也不知某宝销量怎么来的。 ...

盲区监测系统是正常行驶过程中监视侧后方位的危险情况,而非倒车,一般来说在本车变道时未注意侧后方超车的车辆而存在的潜在威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模块怎样测距?请楼主讲解一下。

多普勒雷达一般情况下是测量移动目标的速度,在天线发射端加入调频三角波,在接收端分析三角波在收发同一时刻的频率差可以得到静态目标的距离。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普勒雷达一般情况下是测量移动目标的速度,在天线发射端加入调频三角波,在接收端分析三角波在收发同一 ...

谢谢,用这个模块具体怎么实现测距?如果K-LC2不能测距,有没有其他可以测距的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用这个模块具体怎么实现测距?如果K-LC2不能测距,有没有其他可以测距的型号? ...

这个可以咨询下RFBeam代理商

网友H:
手头有 ARS308 !

网友I(2016-03-13):
你好,请问你的雷达模拟前端用的什么型号的,那个公司的,主控板用的什么,谢谢了,我现在在弄一个车载测速,刚入手,方便的话加个q吧

网友J:
看我的头像里的  原创自产,,K band(24ghz),车 测速测距 探测距离70---120米级

网友K:
楼主的设想不错…最好选择大公司的……这样安规出口都没那么多限制…最好别人做好否则后续麻烦不断

网友L:
这个要是价钱降下来就可以推广了吧

网友M:
引用 网友J:
看我的头像里的  原创自产,,K band(24ghz),车 测速测距 探测距离70---120米级

想要平台。正在准备开发防撞预警系统

网友M:
群主有没有相关模块,正准备开发汽防撞预警,还没有相关资料,求分享。主控我选择是ST32的。求微波雷达代理商联系方式。求带。谢谢!

网友N:
楼主大神,能给个模块的购买链接么?想自己DIY一个。

网友O:
这个是属于超声波还是微波?一般雷达是微波吧?

网友P:
顶一下,支持汽车安全,可是现在这个25M也太少了,得到500米的范围…………

网友Q:
引用 楼主:
多普勒雷达一般情况下是测量移动目标的速度,在天线发射端加入调频三角波,在接收端分析三角波在收发同一 ...

请教混频后如何变成IQ两路的,差频反应的距离,如何在IQ输出变成速度的。  里面已经经过一层处理?

网友Q:
如果有多个反射体,是不是会从FFT得到多个频率峰值

网友Q:
想了下高中物理,运动物体会引起多普勒,差频里即包含距离也包含速度,但是单向差频怎么分离两个成分的,  双向差频才能列出二元方程求两个参数即距离和速度吧,双向差频就是三角波了。
或者用两个相邻的距离值算速度?   (d1-d2)/t

网友R:
毫米波 (millimeter wave ):波长为1~10毫米的电磁波称毫米波,它位于微波与远红外波相交叠的波长范围,因而兼有两种波谱的特点。

网友S(2016-06-02):
楼主在深圳么,加我qq 19970696,多多交流

网友S:
liuffeeii,你在深圳么,想了解一下你那个雷达盲区监测,谢谢,我的qq是 19970696 ,

网友T(2016-11-03):
引用 网友M:
群主有没有相关模块,正准备开发汽防撞预警,还没有相关资料,求分享。主控我选择是ST32的。求微波雷达代理 ...

广告屏蔽. 下方盲区图片有误.左右后视镜盲区不一样!

网友U:
有点意思,记号一下,航道偏离怎么测的

网友V(2017-04-21):
比较详细的介绍

网友V:
静止物体和运动物体的算法一样吗?

网友J(2017-05-28):
CFK024-5A
K-band  雷达传感器
fmcw/fsk/cw 适合短距 测速测距应用

网友W:
测速雷达,监控车辆。

网友X:
想买一个你的DIY产品,可以吗?

网友Y(2018-04-25):
大神求交流,最近正在做毫米波测距这方面的设计。

有偿获取一套简单的毫米波测距资料,自己想做一个出来

网友Z(2020-08-19):
有用过英飞凌的BGT24LTR11的24GHZ的雷达芯片的没,求合作。电话:15336565987

网友AA(2022-05-12):
非常冒昧的打扰你,我在做一个课程设计,目的是做一个FMCW测距功能,我已经有了K-LC5雷达,10ms的扫频,IQ输出通过LM358运放后由STM32F1ADC采样。但是采样数据FFT结果不对(峰值小于10,而且不同结果基本没变化),我只有一路数据FFT,应该不影响结果吧?不知道我哪一步错了。

网友AA:
我在尝试做一个课程设计,目的是做一个FMCW测距功能,我已经有了K-LC5雷达,10ms的扫频,IQ输出通过LM358运放后由STM32F1ADC采样。但是采样数据FFT结果不对(所有峰值小于10),我只有一路数据FFT,应该不影响结果吧?不知道我哪一步错了。望解答

网友AA:
从你帖子的描述上看,雷达IQ输出结果放大后就能通过STM32ADC出能够测距的数据。为什么我这里不行。你能具体说说您的系统硬件结构吗?

网友AB:
感觉很高端很有技术含量的样子

网友AC:
嗯,这个不错,
贴合实际

网友AD(2022-10-05):
现在怎么都在搞汽车

网友AE:
显然直接调用的话,那么调用线程会被阻塞暂停

网友AF:
Keil编写程序是默认的时钟为72Mhz

网友AG:
TIM4、UART1初始化代码只是些各种相关基本配置,不跟别的外设有关联

网友AE(2023-06-01):
可以自己再声明一个自己喜欢的函数名

网友AH:
如果在编程时加密锁定位被使能/锁定,就无法用普通编程器直接读取单片机内的程序

网友AF:
被测产品的高速器件与实验室中参考地会形成一定的容性耦合,产生寄生电容,导致出现共模辐射,寄生电容越大,共模辐射越强

网友AI:
直接查看该脚的IDR位的电平

网友AI:
51 单片机不使用线性编址

网友AJ:
使能主从模式,触发事件选择为更新事件,不需要开启中断。

网友AG:
等待该函数执行完成

网友AK:
与15号引脚连接的C1称为旁路电容

网友AG:
采用多时钟源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

网友AL:
多次检查也会给单片机带来负荷,对功耗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