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ubuntu12.04 上编译LTIB

楼主(2015-10-09):
按照 i.MX6 Ubuntu12.04上编译LTIB pdf文档编译,找不到部分path。该页面已失效 404 Processing: flex
==================
Build path taken because: no prebuilt rpm,
Testing network connectivity
OK GPP:

Try flex-2.5.37-1355511909.patch.md5 from the GPP
http:##//bitshrine.org/gpp//flex-2.5.37-1355511909.patch.md5:
2015-09-16 14:17:08 ERROR 404: Not Found.
Try flex-2.5.37-1355511909.patch from the GPP
http:##//bitshrine.org/gpp//flex-2.5.37-1355511909.patch:
2015-09-16 14:17:09 ERROR 404: Not Found.
Can't get: flex-2.5.37-1355511909.patch at ./ltib line 802.
Died at ./ltib line 1392.
traceback:
main::build_host_rpms:1392
  main::host_checks:1447
   main:554

楼主:
@FSL_TICS_Rita C:\Users\TCPU\Desktop\QQ图片20151009115906.png

楼主:
同样找不到 都在别的地址下载后 拷贝到pkgs下  编译过了。。这个flex-2.5.37-1355.。。。。找不到呢

楼主:
额  找到了 。已解决

楼主:
@FSL_TICS_Rita 不过出现如下问题了。按网上说法 注掉那三行 也还是不行呢。请帮忙看下呢。

楼主:
这样修改 也还是不对呢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目前你编译的问题是否已经解决?

楼主:
已经解决,谢谢。

楼主:
@FSL_TICS_Rita 触摸屏可用,不过只要一触摸 就打印error: could not grab the device. not a multi-touch?
error: could not grab the device. not a multi-touch?
error: could not grab the device. not a multi-touch?
tslib: Unknown event type 0
error: could not grab the device. not a multi-touch?
error: could not grab the device. not a multi-touch?
error: could not grab the device. not a multi-touch?
tslib: Unknown event type 0
error: could not grab the device. not a multi-touch?
error: could not grab the device. not a multi-touch?
tslib: Unknown event type 0
不知可怎么解决呢。这样影响打印日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目前你编译的问题是否已经解决?

BSP:  L3.0.35_4.1.0_130816_source
问题1:触屏打印error: could not grab the device. not a multi-touch?
                       error: could not grab the device. not a multi-touch?
                       tslib: Unknown event type 0
问题2:gplay无法播放视频。打印信息如后上图。QT5.4.2 multimeida播放同样失败,不知是否gstreamer音频解码还需要别的什么库支持。

楼主:
gplay 播放测试

楼主:
QT5.4.2
    QMediaPlayer* player = new QMediaPlayer;
    //connect(player, SIGNAL(positionChanged(qint64)), this, SLOT(positionChanged(qint64)));
    player->setMedia(QUrl::fromLocalFile("/mnt/nfs/*****.mp4"));
    player->setVolume(50);
    QVideoWidget* videoWidget = new QVideoWidget;
    player->setVideoOutput(videoWidget);
    videoWidget->show();
    player->play();

网友A:
楼主你好,如果一个问题已经解决的话,最好是能重新开个贴问新的问题,这样我们能是一个问题有一个答案,方便大家查询。

网友A:
你这里使用gplay播放测试,请问你gstreamer编译OK了吗?

网友A:
飞思卡尔官网有关于gstreamer 编译的文档和packages.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思卡尔官网有关于gstreamer 编译的文档和packages.

谢谢 Rita的回答。有编gstreamer的。按照文档 先在官网下了 IMX_MMCODEC_3.0.35_4.1.0_BUNDLE_CODA.tar.gz 解压 ltib目录下的包 考到 ltib的pkgs下     ./ltib --configure 选择了 gstreamer-good-plugin... 和 libfsl-codec.. libfsl-gst-gl...等等。不过最后 按照文档  用命令 gst-inspect | grep imx 查看  并没有vpu.imx。。。不知道会是哪个步骤出错了呢。

网友B:
表示关注一下......

网友C(2016-08-19):
楼主是如何解决flex-2.5.37-1355511909.patch.md5这个问题的..我也找不到,是用md5sum ..>..md5 之类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