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MOS管导通瞬间G脚电流的问题

楼主(2015-10-09):
在MOS导通的瞬间,由于Cgs的存在,gs脚近似短路,假设驱动电阻为10欧,驱动电压12V,那么算出来的瞬间电流能打到1.2A。
但实际上驱动电流远小于这个值。我觉得应该是线上寄生电感,以及驱动电压的上升时间(从0V变为12V的时间),限制了瞬间电流。
但是具体数值我没能力去量化它,以前都是随便选择驱动IC,没管最大输出电流,也没见坏过。
现在想更深入了解下,求高人帮忙解答下,驱动开始瞬间的电流峰值大概是多少?

网友A:
基本的计算公式I=Q/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的计算公式I=Q/T

问题是充电时间T不清楚。而且充电电流应该不是不变的吧?

网友A:
T就是你要求的开关速度

网友B:
最终要你测量一下栅极的波形。
MOS管数量越多,电容越大,则要求驱动芯片的驱动能力越强,具体还得看实际测试了。

网友C:
“但实际上驱动电流远小于这个值。”

你怎么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