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开发板LCD显示问题?

楼主(2015-10-09):
CPU: I.MX6Q
BSP:L3.0.35_4.1.0_ER_SOURCE_BSP  L3.0.35_4.1.0_AACP_CODECS  L3.0.35_4.1.0_MM_CODECS
开发板开机后显示企鹅,请问怎么让LCD上显示和我串口终端处一样,也就是说我串口终端处输入命令ls -l,会罗列文件,同样LCD上也显示这个,我需要修改什么目录下的什么文件?亦或是利用framebuffer怎么实现,越详细越好,我是新手。

网友A:
楼主你好,你可以参考我们论坛中我之前发的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722020-1-1.html
里面有详细的设置和步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可以参考我们论坛中我之前发的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722020-1-1.html
里面有详细 ...

请问内核启动信息是保存在哪个文件中的?我想直接调用那个文件显示,按照您分享的那种方法,我的虚拟串口和电脑就断开了。也就是说,本来通过电脑连串口能输入命令的,这样的话会断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内核启动信息是保存在哪个文件中的?我想直接调用那个文件显示,按照您分享的那种方法,我的虚拟串口 ...

修改u-boot源码中关于command的代码,路径为u-boot-2009.08/include/configs下的mx6q_sabresd.h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