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载可以直接接在NMOS漏极上吗?

楼主(2015-10-09):
负载可以直接接在NMOS漏极上吗?

网友A:
可以,首先要确保NMOS的漏极是负载的唯一地。另外由于这个地是浮动的,还要负载能允许这种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首先要确保NMOS的漏极是负载的唯一地。另外由于这个地是浮动的,还要负载能允许这种地。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