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最小系统

楼主(2015-10-09):
哥们兄弟看一下我画的最小系统原理图有没有哪里不对的。

网友A:
32k晶体配的电容偏大了,8M晶体要串电阻。

网友B:
8M晶体要串电阻

不明白为什么呀,

限制振幅,延长晶体寿命

网友C:
楼主是想说什么,资料分享吗

楼主:
不敢,我这是第一次画STM32的PCB请教一下大家指点

楼主:
二楼我看别人的原理图就是这么画的,32K的晶体我陪多大的电容合适呢?8的晶振串联一个电阻吗?可否说的仔细一点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二楼我看别人的原理图就是这么画的,32K的晶体我陪多大的电容合适呢?8的晶振串联一个电阻吗?可否说的仔细 ...

官方的设计要求是这样的:

网友A:
严格来说,复位电路中的外部上拉电阻也是多余的,因为芯片内部已经有了:

网友A:
另外,图上的电源退耦也不够充分,官方的要求:

网友D:
去参考官方的那个nucleo的原理图吧。

网友E:
问题应该不大,具体晶振在用的时候看能否起作用吧。 更换电容进行测试

网友F:
VBAT与VCC需不需要连在一起?

网友G:
参考EK,多考虑扩展性,给后期调试留空间

网友B:
限制振幅,延长晶体寿命

从来没这样用过,这个电阻的大小有要求的吧,一般多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从来没这样用过,这个电阻的大小有要求的吧,一般多大

5~6Rs, 7楼有图。

网友D:
找个官方的探索板,看看那个原理图怎么用的。

网友H:
应该可以的,楼主打个板子试试吧,或者用那个面包板搭建一个。

网友B:
9楼的图片中关于Verf,用了100nf+1uf,这么大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9楼的图片中关于Verf,用了100nf+1uf,这么大吗

0.1uF + 1uF,还好吧,个人感觉不算大。

网友I:
引用 网友A:
0.1uF + 1uF,还好吧,个人感觉不算大。

一般多少个电源脚就配多少个0.1uF,那1uF的个数怎么确定?,平时我都用10uF。可以不

网友B:
0.1uF + 1uF,还好吧,个人感觉不算大。

我在画一个430的板子,要用到VREF,也并上0.1uF + 1uF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