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3.00元(功能说明)
[STM32F4] 【f446RE开发板试用】教你用HAL库DCMI捕捉OV2640

楼主(2015-10-09):
感谢21给的板子。
这次分享用446的DCMI来捕捉OV2640的JPEG图像。
用到了的外设:
1.硬件的I2C
2.MCO1,输出16M  XCLK给OV2640
3.DCMI   数字图像接口
4.UART  用来和上位机通信

实物连接与引脚图

硬件接完成后,首先应该通过I2C读取ID,看看OV2640能否工作。
uint8_t OV2640_ReadID(OV2640_IDTypeDef* OV2640ID)
{
        i2c_sent(OV2640_DSP_RA_DLMT, 0x01);

        OV2640ID->Manufacturer_ID1 =i2c_receive(OV2640_SENSOR_MIDH);

        OV2640ID->Manufacturer_ID2 =i2c_receive(OV2640_SENSOR_MIDL);

        OV2640ID->Version =i2c_receive(OV2640_SENSOR_PIDH);

        OV2640ID->PID =i2c_receive(OV2640_SENSOR_PIDL);

        return 0;
}
正常的话,可以在watch窗口看到如下:

上面一步正常后,就可以读取JPEG了。下面会贴上整个源代码,代码我加上了注释,下面讲讲使用HAL库要注意的地方。

在DCMI初始后面,HAL里面会默认打开FRAME中断,但捕捉到一帧后,会关闭这个中断,所以每次拍照都要打开FRAME中断。(是不是很多人发现只能拍一次?)
__HAL_DCMI_ENABLE_IT(&DCMI_hdcmi, DCMI_IT_FRAME);
HAL_DCMI_Start_DMA(&DCMI_hdcmi, DCMI_MODE_SNAPSHOT,(uint32_t)JpegBuffer, pictureBufferLength);

NDTR存放了DMA 传输次数,他是递减的,使用pictureBufferLength-NDTR就是传输次数。
pictureLength=pictureBufferLength-DCMI_hdcmi.DMA_Handle->Instance->NDTR;
DCMI的FIFO是32位的,所以传输次数*4才是JPEG长度。(注意这里,配合手册一起看。)
pictureLength*=4;

还有在FRAME的回调函数里面,注意看以下:
void HAL_DCMI_FrameEventCallback(DCMI_HandleTypeDef *hdcmi)
{
        while(HAL_DMA_Abort(hdcmi->DMA_Handle)!=HAL_OK);
        getPicture=1;
}

这里使用了HAL_DMA_Abort(hdcmi->DMA_Handle),因为JPEG每次的传输长度都不是固定的,我们可以通过FRAME中断来判断已经完成了一帧图像,
所以在这个中断里面,就可以中断DMA的传输了。

比较重要的事情就是上面那些了,如果成功捕捉到JPEG,在WATCH可以用到0XFF,0XD8。我们在PC的串口工具上可以直接看到JPEG数据。注意图片上红色注释。

最后,放出图像样张:上位机工具自己写的,写的很烂,稳定性也不好,所以不放出了

感谢分享

楼主:
http://pan.baidu.com/s/1gd6lh9x 源代码在网盘里,欢迎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谢分享。。。。。必须支持

谢谢,不客气哟。

网友B:
f446RE开发板可以用仿真器仿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f446RE开发板可以用仿真器仿真吗

F446NUCLEO板上就有STLINK,所以不需要仿真器就能调试仿真了。

网友C:
楼主这个不错,很棒,给赞一个,很有技术含量的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不错,很棒,给赞一个,很有技术含量的一个。

谢谢夸奖,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问我。

网友D:
引用 楼主:
http://pan.baidu.com/s/1gd6lh9x 源代码在网盘里,欢迎下载。

ov7670可以使用F446直接读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ov7670可以使用F446直接读取吗?

可以的

网友E:
可以调焦吗?感觉不是很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调焦吗?感觉不是很清晰。

需要手动调。OV5640可以自动对焦。

网友F(2015-11-13):
楼主,你好,我看了你的程序,跟你帖子对不上的,链接的程序是用标准库开发的,说好的HAL库呢?

网友F:
看错了,我看到我另外一个程序了、谢谢楼主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错了,我看到我另外一个程序了、谢谢楼主分享

你也厉害啊,把自己的还能看成我的。

网友D(2016-01-01):
楼主,硬件I2C是干嘛用的?线是怎么接的呀?能不能指点一下?元旦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硬件I2C是干嘛用的?线是怎么接的呀?能不能指点一下?元旦快乐!!! ...

硬件i2c是作为sccb使用,对摄像头进行初始化操作。

网友G:
楼主,我有个程序进不了DCMI_IT_FRAME中断函数,怎么回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我有个程序进不了DCMI_IT_FRAME中断函数,怎么回事啊?

情况你要说清楚一些啊。光这样子,我没法判断。

网友H(2016-03-08):
楼主能加个qq指导下吗?1796480563,楼主好人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能加个qq指导下吗?1796480563,楼主好人谢谢。

有什么问题呢?百度云盘上面已经有源码,可以直接参考。

网友I(2016-10-04):
楼主你好,我想请教一下DCMI的初始化代码里面,你把
  1.         //DCMI_hdcmi.Init.SynchroMode = DCMI_SYNCHRO_HARDWARE;

这一句注释掉了是为什么呢?是不是和用 MCO1,输出16M  XCLK给OV2640 有关呀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你好,我想请教一下DCMI的初始化代码里面,你把

这一句注释掉了是为什么呢?是不是和用 MCO1,输出16 ...

不是的, 这里是DCMI的初始化,跟MCO1没关系。
至于为什么把这一句注释掉,捕捉JPEG只能用硬件同步,所以注释掉了还是使用硬件同步,但为了谨慎,这里不应该加上注释,我当时加上注释可能是手误。

DCMI的同步分成两种,内嵌码和硬件的,在参考手册上面有写,自己去翻看看,在DCMI的章节。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不是的, 这里是DCMI的初始化,跟MCO1没关系。
至于为什么把这一句注释掉,捕捉JPEG只能用硬件同步,所以 ...

好的 谢谢楼主

网友I:
楼主不好意思哈 我还有点问题
我这边用的stm32F426Idiscovery移植的你的程序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if(Buttons_GetState())
                {
                        HAL_Delay(1);
                        //printf("PHOTOING\r\n");
                        while(Buttons_GetState());
                        __HAL_DCMI_ENABLE_IT(&hdcmi, DCMI_IT_FRAME);
                        while(HAL_DCMI_Start_DMA(&hdcmi, DCMI_MODE_SNAPSHOT,(uint32_t)JpegBuffer, pictureBufferLength)!=HAL_OK);
                        //printf("PHOTOING OK\r\n");
                }
                if(getPicture==1)
                {
                        //printf("Start Transmition\r\n");
                        getPicture=0;
                        printf("%s",JpegBuffer);
                }
  }

硬件接线上面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我用另外的一个STD库的程序能跑起来。

但是我移植楼主你的程序,一直没办法进入
  1. void HAL_DCMI_FrameEventCallback(DCMI_HandleTypeDef *hdcmi)

这个函数。

我对楼主你的程序理解是这样的:
1.接受到拍照的命令
2.开启FRAM中断
3.开启DMCI到DMA的传输
4.接收到图像触发中断开始串口传输图像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不好意思哈 我还有点问题
我这边用的stm32F426Idiscovery移植的你的程序

能读到摄像头的ID了吗?

HAL_DCMI_FrameEventCallback(DCMI_HandleTypeDef *hdcmi) 这是帧完成中断。

你可以在DCMI中断或者DMA中断回调里面看看哪里出错了,是否进入这两个中断了。多用DEBUG功能找找问题。

网友I:
引用 楼主:
能读到摄像头的ID了吗?

HAL_DCMI_FrameEventCallback(DCMI_HandleTypeDef *hdcmi) 这是帧完成中断。

摄像头ID可以读到
现在肯定是不能进入DCMI的中断回调函数
DMA中断回掉函数我没找到

网友J(2016-11-30):
真实用,在弄Mbed OS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真实用,在弄Mbed OS

mbed os有提供camera的API吗?好像没有,需要自己写。

网友K(2017-01-18):
好, 参考一下, 正在调摄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K:
好, 参考一下, 正在调摄像头

也是用2640吗

网友K:
是啊 也是2640

网友K:
还在搞OV7670 为的是比较效果 性能上的差别

网友L:
这篇讲的不错

网友M(2017-06-16):
感谢下楼主,关于cubemx和hal库配置dcmi的**实在是太少了,看到这篇很是感动

网友N:
谢谢分享,有时间也搞一搞摄像头

网友O:
引用 楼主:
http://pan.baidu.com/s/1gd6lh9x 源代码在网盘里,欢迎下载。

楼主,请问你的源代码中cubemx 怎么配的啊?里面都是空的?能否把完整文件,发我研读一下,必有重谢!!!

网友O:
引用 楼主:
http://pan.baidu.com/s/1gd6lh9x 源代码在网盘里,欢迎下载。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1156856&page=1

网友O:
楼主,没看到你的cubemx中的配置内容啊?能否把你配置完整的源文件,发我研读一下,万分感谢,必有重谢!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没看到你的cubemx中的配置内容啊?能否把你配置完整的源文件,发我研读一下,万分感谢,必有重谢! ...

hello,我的cubeMX只是用来生成空的project,然后根据自己要使用的外设再从库里添加文件到工程里面。所以cubeMX配置里面是空的,当然使用CUBEMX直接生成DCMI的初始化代码也是可以的,你可以根据我的代码,再自己去生成。有问题再问吧。

网友O:
引用 楼主:
hello,我的cubeMX只是用来生成空的project,然后根据自己要使用的外设再从库里添加文件到工程里面。所以 ...

同学,我想问下你拍摄jpeg照片时,双缓存是怎么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同学,我想问下你拍摄jpeg照片时,双缓存是怎么处理的?

HAL层已经处理了双缓存,在应用层不用去管它

网友O:
引用 楼主:
HAL层已经处理了双缓存,在应用层不用去管它

        HAL_DCMI_Start_DMA(\
                                       &hdcmi,\
                                        DCMI_MODE_SNAPSHOT,\
                                        (uint32_t)jpeg_data_buf,\这个是外部SRAM地址,
                                        (uint32_t)300*1024*4\
                                        );
现在是开启后进入不了贞中断,如果把jpeg_data_buf改成内部SRAM,就可以进入贞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O:
HAL_DCMI_Start_DMA(\
                                       &hdcmi,\
                                        DCMI_MODE_SNAPSHOT,\

内部的SRAM是足够存放一帧 JPEG图像的, 你先使用内部SRAM把DCMI跑起来,获取图像再放到外部RAM。

现在你的问题是什么,放在内部SRAM可以进入帧中断,有什么问题吗?

给个提示,能进入帧中断的话,你在DEBUG的WATCH窗口,可以看到“FF D8"那些JPEG的信息,说明获取图像成功。

网友P(2017-09-13):
非常感谢作者的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P:
非常感谢作者的分享

互相学习

网友Q:
带有fifo吗?

楼主:
不需要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mbed os有提供camera的API吗?好像没有,需要自己写。

看你用的摄像头是什么接口了。比如OV2640是用DCMI,Mbed OS的API里没有提供。可以自己添加DCMI的Mbed OS库,Mbed论坛有人做了。

网友R(2018-06-13):
楼主你好,那个分享的百度云链接失效了,可以再分享一份么?或者发我邮箱  lixl_xl_l@qq.com, 谢谢啦!

网友S:
引用 楼主:
http://pan.baidu.com/s/1gd6lh9x 源代码在网盘里,欢迎下载。

能否发一份源码?821613205@qq.com,非常感谢!

网友T:
百度链接失效了,求示例程序,万分感谢

网友U(2018-09-20):
你好,百度链接失效了,求示例程序,万分感谢

网友V(2018-11-21):
您好,有看到您发的有关OV2640的HAL库帖子,您方便提供一下OV2640的HAL库资料么,您提供的百度云链接失效了,谢谢
邮箱 zhuyi0128@outlook.com  1727389158@qq.com

网友W(2019-03-16):
引用 楼主:
http://pan.baidu.com/s/1gd6lh9x 源代码在网盘里,欢迎下载。

链接失效了,请问还可以分享一下吗?谢谢

网友X:
很厉害啊,这个摄像头不怎么清楚

网友X:
引用 楼主:
http://pan.baidu.com/s/1gd6lh9x 源代码在网盘里,欢迎下载。

我也有个摄像头,体验一把

网友X:
引用 网友B:
f446RE开发板可以用仿真器仿真吗

板卡带的有ST link的

网友X: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不错,很棒,给赞一个,很有技术含量的一个。

的确很有技术含量

楼主:
引用 网友W:
链接失效了,请问还可以分享一下吗?谢谢

https://bbs.21ic.com/icview-2613674-1-1.html
在这帖有使用FreeRTOS的源码。

网友Y:
楼主你好,我是一个刚入门的小白,但是现在迫切需要用446re实现拍照功能,希望楼主多多帮忙,能提供一份完整代码参考,谢谢楼主,我的邮箱2291572453@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Y:
楼主你好,我是一个刚入门的小白,但是现在迫切需要用446re实现拍照功能,希望楼主多多帮忙,能提供一份完 ...

https://bbs.21ic.com/icview-2613674-1-1.html
在这帖有使用FreeRTOS的源码。

网友Z(2019-05-17):
引用 楼主:
http://pan.baidu.com/s/1gd6lh9x 源代码在网盘里,欢迎下载。

你好,你的代码还在吗,我想看看,云盘东西没了

网友AA(2019-07-02):
楼主,你好。最近一直在调试hal库,之前标准库调试通过了,改为HAL库一直没成功。拜托楼主再分享一次链接,或者发我邮箱414345021@qq.com,谢谢!

网友AA:
楼主,你好。最近一直在尝试标准库往HAL库的移植,一直没成功,能重新发遍链接吗?或者发我邮箱414345021@qq.com。万分感谢!

网友AB:
同学我想问下你的这个源码还在吗?我最近也在做这个能不能再发一份呢?上面的已经失效了,感谢

网友AC(2019-09-24):
楼主源代码没有了  能不呢再发一次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C:
楼主源代码没有了  能不呢再发一次呀

可以去看我另外一个帖子,使用FREE RTOS实现

网友AD:
楼主你好,你的源代码百度网盘失效了

网友AD:
引用 网友AD:
楼主你好,你的源代码百度网盘失效了

能不能把资源分享到我邮箱呢?1417746466的qq邮箱

楼主:
引用 网友AD:
能不能把资源分享到我邮箱呢?1417746466的qq邮箱

找我另外一个帖子,有用FREERTOS实现的例子

网友AE(2019-12-14):
网盘取消了,能不能再分享一下啊

网友AF(2020-03-15):
大佬! 您好! 我想请问一下 446不是只有128K内存吗 怎么存的下320*240的一张图呢? 难道您直接转发到串口吗? 方便交流一下吗?

网友AG:
引用 楼主:
http://pan.baidu.com/s/1gd6lh9x 源代码在网盘里,欢迎下载。

大哥代码能分享一下吗,链接失效le

网友AH(2020-12-18):
网盘失效了,能再发一下吗,谢谢,想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H:
网盘失效了,能再发一下吗,谢谢,想学习一下。

另外 一个帖子有用FreeRTOS实现的一样的效果

网友AI(2021-05-09):
楼主你好 我使用了你的代码 想问一下为什么当我的尺寸改为600*800后 程序就无法进入中断 别的尺寸都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