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绕变压器的疑问

楼主:
变压器信息:
磁芯EE8.3 PC40 立式3+3骨架,针距2.5 排距6 NP 170匝 0.1/5.8mH NS 12匝  0.2 NB 18匝  0.15
绕制过程选择:
A 漆包线是不是先一头焊一个脚上,然后按设计的圈数绕好后焊另一头到另一个脚,接下来焊另一根,以此类推焊完所有线。
B 还是先把需要绕的几根漆包线一头先焊好到对应脚上,一起并排绕好后分别焊另一头到对应脚上(这样绕完容易分不清是哪个线?)

问题
1 绕法选A还是B?选B绕完容易分不清是哪个线?
2 上述两种绕法的差异大不大?
3 绕的时候可以随意绕,还是需要均匀分布在骨架面上,一层一层绕?

请做过的同行赐教,谢谢!

网友A(2015-10-09):
同意采用A方法,因为这种方法对简单

网友B:
B不可取,电气隔离性差(绝缘不好)

网友C:
这是我的变压器资料,你可以参考一下绕线方式,如果有不明白的地方,你再问。

网友D:
先在引脚上绕2圈 然后开始绕磁芯,紧密绕法 一圈紧挨着一圈,一层一层来
绕完回到引脚绕2圈 拉断
以此类推 推荐 三明治绕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我的变压器资料,你可以参考一下绕线方式,如果有不明白的地方,你再问。

谢谢版主的资料,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我的变压器资料,你可以参考一下绕线方式,如果有不明白的地方,你再问。

如果用在220V转10V的RCC电源上,输出电流要求很低 不超过10ma的话,原副边要分别绕,然后中间用胶带隔离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用在220V转10V的RCC电源上,输出电流要求很低 不超过10ma的话,原副边要分别绕,然后中间用胶带隔离 ...

每个绕组之间要用三层玛拉胶带隔开,你绕完一个绕组之后,再绕3层胶带,之后再绕另一个绕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个绕组之间要用三层玛拉胶带隔开,你绕完一个绕组之后,再绕3层胶带,之后再绕另一个绕组 ...

谢谢版主,按照你的指导初步成功,替换原来的变压器功能正常,后面再详细测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