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应用] labview之串口程序

楼主(2015-10-09):
十一这么快就结束啦  还没从假期的状态转变过来感觉串口还是挺常用的,所以就有选择的从串口通讯继续学习LV了
先写了个最简单的串口接收熟悉一下
希望个前辈有好的建议,多多指教

楼主:
我怎么发完这个贴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加了个开关:D

网友A:
有些标准参数都可以不用前面板控制了。例如停止位,流控制啊,还有数据位啊。这些大部分情况下是不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标准参数都可以不用前面板控制了。例如停止位,流控制啊,还有数据位啊。这些大部分情况下是不变的。 ...

恩恩   好的   谢谢了:D

楼主:
加了个保存,不过这种方式每次重新打开就会把上次保存的清除掉
求指点。。。

楼主:
修饰了一下外观

看起来还是那么丑

网友B:
入门级,如果从单片机那里每次接收几组数据,每组数据要分离出来,该怎么实现?有没有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入门级,如果从单片机那里每次接收几组数据,每组数据要分离出来,该怎么实现?有没有做过? ...

对的啊 刚开始学没人指点  走的弯路比较多
你说的应该加上数据检索吧   记得字符串里面有个扫描函数
多谢指点 明天试试:handshake

楼主(2015-11-17):
话说这个好丑好简陋

网友C:
labview能不能做的出漂亮的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labview能不能做的出漂亮的界面?

这个就相对漂亮了
LV串口助手加数据检索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1124&fromuid=993588

还可以加背景图片
自定义控件都可以美化界面
我也初学不久一起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labview能不能做的出漂亮的界面?

这是我学界面时写的一个动作可以带你入门:D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我学界面时写的一个动作可以带你入门

谢谢

楼主(2016-01-04):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错,谢谢分享,

:handshake

网友D:
我下载测试了一下,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下载测试了一下,能用,

相互学习   多交流交流经验:handshake

网友E(2016-06-07):
你们的labview是什么版本,我的2013打不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们的labview是什么版本,我的2013打不开呢?

2014的,软件太大了有时间把他放上

网友F(2018-09-21):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