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 今天进论坛出现了点故障

楼主(2015-10-09):
不知道是论坛的问题还是我浏览器的问题 ,
今天进入一个帖子就要重新登录
大家有没有同样的问题
是我的浏览器坏了吗

网友A:
最近没这个问题,清楚缓存试试。

网友B:
没遇到过,让浏览器记住密码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遇到过,让浏览器记住密码试试

谢谢,我都是记住密码的,今天还是这个问题,一进入论坛就要重新登录
恢复还要再次登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没这个问题,清楚缓存试试。

请处了   用360也检查了一边  还是不行
就是每次进入一个主题参与回复都要重新登录

楼主:
还会弹出这两个对话框:

网友C:
应该不是论坛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是论坛的问题

如果你们没有这个问题的话应该不是论坛的问题
把浏览器卸载了又重装了一次还是不行

就是这样回复的时候总要登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你们没有这个问题的话应该不是论坛的问题
把浏览器卸载了又重装了一次还是不行

我用的是火狐浏览器,没这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是火狐浏览器,没这样的问题

哦  谢谢
可能是我的浏览器或电脑的问题吧
以前还好好的

网友D:
和RP有关系吗。:lol

网友E:
楼主你居然今天才有。。。我一个月前就有了。。。一怒之下换了浏览器就好了

网友F:
应该是浏览器出问题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居然今天才有。。。我一个月前就有了。。。一怒之下换了浏览器就好了 ...

你换浏览器了啊   我用搜狗用习惯了 账号收藏了好多东西  不想换啊:'(

楼主:
好吧 多积点德  看看能好不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浏览器出问题了,呵呵

看来应该是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换浏览器了啊   我用搜狗用习惯了 账号收藏了好多东西  不想换啊

我用2345上网 用IE上21 没办法 浏览器不兼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2345上网 用IE上21 没办法 浏览器不兼容吧。。。

突然发现我在这个位置不点击登录进主题就可直接回复啦
相反在这里登录过后会出现那个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2345上网 用IE上21 没办法 浏览器不兼容吧。。。

不过这样也好  起码不用备两个浏览器了
你也可以试试

楼主:
请问这个究竟是怎么分配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过这样也好  起码不用备两个浏览器了
你也可以试试

没有用的 点别人回复还是要登录的 而且看不到自己有多少积分
另外没办法结贴也是硬伤。。。所以我最后还是选择了IE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用的 点别人回复还是要登录的 而且看不到自己有多少积分
另外没办法结贴也是硬伤。。。所以我最后还是 ...

哦好吧 没办法结贴也和这个有关啊
我以为是我结贴的方式不对
看来我还是再备用个浏览器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哦好吧 没办法结贴也和这个有关啊
我以为是我结贴的方式不对
看来我还是再备用个浏览 ...

是的哦。。。问题一大堆。。。就21不行,其他论坛也没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的哦。。。问题一大堆。。。就21不行,其他论坛也没影响。。

恩   我也发现了  其他的没事
不过之前用21也好好的  是最近才出现的  没搞明白啥情况

网友E:
引用 楼主:
恩   我也发现了  其他的没事
不过之前用21也好好的  是最近才出现的  没搞明白啥情况

网页源码冲突吧。。。都浮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