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FT容忍引脚设置为输入出错的问题

楼主(2015-10-09):
初次做32板子,因为外部要求需要检测5v电平,故用ft容忍引脚来做输入脚。前一阵子还没问题,这两天发现用一根空载的杜邦线插在输入口。单片机会检测到有电平输入。而如果给低电平是不会触发。就是接空载杜邦线就会触发检测。求大神能给小弟支支招。

网友A:
空载?哥哥空载还有什么好说的
你认为空载电平是多少的?
要么使用内部的上下拉电阻拉一下,要么外面拉一下,要么请不要悬空

网友B:
不用的时候接地也别空载,空载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C:
需要配置管脚的电阻状态,上拉或者下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