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MX6DL跑安卓4.4.2,lvds采用双8位模式,可以实现lvds和hdmi相同显示吗?

楼主(2015-10-09):
MX6DL跑安卓4.4.2,lvds采用双8位模式接一个lcd,还可以实现lvds和hdmi相同显示吗?
如果可以请问bootargs怎么配置,如果不可以请问6q可以吗??
以前使用单6bit的lvds可以和hdmi同显(好像也是打印一些错误,但是可以同显示),但是现在lvds使用双8位后,也打印错误,但是hdmi没有输出。

谢谢!!

楼主:
MX6DL只有一个ipu,只有di0和di1两个通道,可以实现双8位lvds+hdmi吗??
谢谢!

网友A:
可以的,你把mxcfb0设置为LVDS输出,mxcfb1设置为HDMI即可。在uboot的参数中修改。

网友B:
我觉得这样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双8位的lvds,需要di0和di1两个通道,不知道这样还可以用hdmi吗??

如果不是双通道,没问题的我测试过,一路单6位的lvds+hdmi输出

谢谢

楼主:
我的 bootargs:

只使用lvds,显示正常:
setenv bootargs console=ttymxc0,115200 init=/init video=mxcfb0:dev=ldb,LDB-1440P60,if=RGB24 ldb=spl0 video=mxcfb1:off video=mxcfb2:off fbmem=10M vmalloc=400M androidboot.console=ttymxc0 androidboot.hardware=freescale

只使用hdmi,显示正常:
setenv bootargs console=ttymxc0,115200 init=/init video=mxcfb0:dev=hdmi,1920x1080M@60,if=RGB24,bpp=32 video=mxcfb2=:off fbmem=10M,10M vmalloc=400M androidboot.console=ttymxc0 androidboot.hardware=freescale

使用lvds和hdmi,还是lvds显示正常,hdmi没有显示:
setenv bootargs console=ttymxc0,115200 init=/init video=mxcfb0:dev=ldb,LDB-1440P60,if=RGB24,bpp=32 ldb=spl0 video=mxcfb1:dev=hdmi,1920x1080M@60,if=RGB24,bpp=32 video=mxcfb2=:off fbmem=10M,10M vmalloc=400M androidboot.console=ttymxc0 androidboot.hardware=freescale

网友C:
把mxcfb0设置为LVDS输出,mxcfb1设置为HDMI

楼主:
我贴出的bootargs,就是lvds0是fb0,hdmi是fb1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贴出的bootargs,就是lvds0是fb0,hdmi是fb1

楼主你好,我这边帮你确认了一下,你帖中的方案是不可行的,也就是说i.mx6DL上双8路LVDS和HDMI不可以同时显示。理由如下:
首先,i.mx6DL只有一个IPU,最大支持的是1080P,双8路LVDS和HDMI显示仅仅就是分辨率的话就不够用的。
再者,关于双口显示的话,2个显示如果都是1024x768,是能做到,但是2个LVDS就占用了DI0&DI1,显示口就没有了,没法再接到HDMI上了。
如果是单LVDS的话,那么分一个DI给HDMI,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分辨率也不大的。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D:
不客气的,欢迎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创建新帖交流讨论哈。

网友E:
把mxcfb0设置为LVDS输出,mxcfb1设置为HDMI,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F:
好贴,值得好好学习研究下......强大的技术支持啊......

网友G(2016-03-23):
接双8屏显示驱动要做修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