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板上的可以无线旋转的旋钮是什么?

楼主(2015-10-09):
经常看到电子负载或是开关电源面板上用于调节的旋钮可以进行无限的旋转调节参数,不知道是什么高级货

网友A:
编码旋钮

网友B:
编码器,就跟鼠标的滚轮一样!
只检测向哪转,不管转到哪!!

楼主:
多谢了,选了一款EC11,等待到货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