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232串口线,怎么把usb信号转换成ttl信号

楼主(2015-10-09):
(无正文)

网友A:
2个CH340的usb信号连接不能正常通信,但2个CH340的TTL信号交叉连接可以正常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2个CH340的usb信号连接不能正常通信,但2个CH340的TTL信号交叉连接可以正常通信。 ...

有一个模块的另外一端的TTL信号没法接出来,在仪器内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要串口转ttl吧?用个max232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要串口转ttl吧?用个max232就可以

抱歉,应该是我没说清楚了。
我说应用场合吧。
仪器原来通过usb和电脑通信,现在想让仪器和单片机通信,仪器只有一个usb输出口。现在问题是仪器作为usb的从机设备,怎么转化为TTL信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抱歉,应该是我没说清楚了。
我说应用场合吧。
仪器原来通过usb和电脑通信,现在想让仪器和单片机通信, ...

哦,明白了。看样子你的这个设备上用的CH340,转成usb口连接的电脑。
如果你的设备可以拆开的话,你完全可以甩开CH340,把设备的ttl信号直接用线引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明白了。看样子你的这个设备上用的CH340,转成usb口连接的电脑。
如果你的设备可以拆开的话,你完全 ...

嗯,对的。现在设备不在我这边,在客户那边,不想让他拆仪器,想直接usb信号转换为TTL信号给他,这个问题可能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C:
PL2303是一款将USB信号转TTL的芯片,反过来用不知道可不可以。做一个中继器。

网友D:
想法是好的 但是基本无法实现或者很难实现

首先ch340需要装驱动,单片机能装驱动吗? 然后 单片机需要作为usb主设备 这也是很困难的,高端的arm才具有otg的功能

总之来说,不如拆干搞

楼主:
引用 网友C:
PL2303是一款将USB信号转TTL的芯片,反过来用不知道可不可以。做一个中继器。 ...

PL2303也是作为从机使用的吧,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法是好的 但是基本无法实现或者很难实现

首先ch340需要装驱动,单片机能装驱动吗? 然后 单片机需要作为 ...

找到方案了,用CH375或者CH376,不过要写单片机写驱动,而且波特率有上限,确实不如拆开搞。如果仪器在我手边,就早拆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