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画PCB时怎么把默认的栅格(LINE)改成DOT

楼主(2015-10-09):
每次打开PCB时都是手动设置成DOT感觉很麻烦 希望知道的告诉声

网友A:
按ctrl+G——打开cartesian Grid editor——在display区域将line设为dot

网友B:
这里可以直接切换

网友C(2017-10-22):
Ctrl+G -->>打开cartesian Grid editor对话框 -->>在Display区域将Coarse右侧的选项由line设为dot,再单击下方的Apply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