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X-5K1控制卡

楼主(2015-10-09):
谁学过用过BX-5K1这LED控制卡,求指导指导

网友A:
仰邦科技的板子,去官网看看。有《BX-5K快速入门》 《font_controler_protocol》 《BX-5K控制器硬件说明》这几个手册的。

网友B:
BX-5K 5MK字库控制器通讯协议V2.6
估计和BX-5K1差不多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u7hHlkq-mOhctDWy3i_

网友A:
引用 网友B:
BX-5K 5MK字库控制器通讯协议V2.6
估计和BX-5K1差不多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r8Fj_VA3Gl1x5OKs ...

这个不错,赞一个!

楼主:
设置包头数据格式中有屏地址、源地址和协议版本号这3个参数是根据什么来设置数值的,还有屏参是怎样设置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设置包头数据格式中有屏地址、源地址和协议版本号这3个参数是根据什么来设置数值的,还有屏参是怎样设置的 ...

这些是厂家写协议的时候设定好的

网友C:
BX-5K1是干什么用的,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是厂家写协议的时候设定好的

那屏参怎样设置呢?控制卡用在不同显示屏上屏参就不同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屏参怎样设置呢?控制卡用在不同显示屏上屏参就不同的

不清楚,建议问问厂家
没用过这个东东

网友D:
官方应该出操作手册了的

网友E:
直接打电话要求售后吧,自家的板子,只有自家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