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用Atmel Start编的第二个程序:USART

楼主(2015-10-09):
今天用ATMEL START编程USART发一个字符串到上位机的串口软件。

这个网页配置文件太好了,十分方例而且生成的ZIP文件直接调入Studio7.十分方便。

每一步选定芯片,加入USART模块:

点开模块配置管脚。别选EDBG那两个管脚。否则会导致下载程序不好用的故障。

这时可以看看时钟

还有管脚的配置情况。

然后点击保存,就是下载ZIP文件到本地磁盘。
再用Studio7打开:

以下是程序:
#include "atmel_start.h"
#include "atmel_start_pins.h"

int main(void)
{
        system_init();
        delay_init();

        /* Replace with your application code */
        while(1) {
         USART_0_example();
         delay_ms(500);
        }
}

以下是运行结果,这个结果是我用PL2303U转串线直接从管脚取的,因为我怕EDBG玩完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