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求大神帮忙看看这图是什么意思?? 谢谢

楼主:
求大神帮忙看看,,  这有什么作用啊

网友A(2015-10-09):
感觉像是高频滤波

网友B:
说明芯片有很多用到3.3V的电源管脚,104pF作为每个电源管脚的旁路电容,用于滤掉高频的干扰信号

网友C:
去耦电容的一种原理图画法,
实际PCB,电容要散开分配到每个芯片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