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求助】请问这样的PCB布线效果是如何实现的

楼主(2015-10-09):
请问,像图中这样,一个Net的通路中,有导线有铺铜,是如何实现的?是手动一点一点的铺设铜箔吗?那铜箔的边角怎样设置成45度呢?
附图如下:

网友A:
调整走线宽度也可以画出这种效果

网友B:
先在TOP OVERLAY  画上黄线当铺铜,宽度与走线一样,多画几根使铺铜变宽,画好后将黄线图层改为botton lay  这是在DXP中的笨办法!!!

网友C:
这个是电鱼机的后级驱动板,都是手工布线然后铺铜

网友D:
先布线,然后使用铺铜把线加粗,画成需要的形状就可以了。这种画法在单面的电源板上很常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