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通问题?

楼主(2015-10-09):
输出电平是不是有问题呀?N沟道耗尽型的开启电压是负几伏吧?当输入是0时,地是哦,GS=0明显是导通的,是不是那本书有误?

网友A:
N沟道耗尽型MOFET,你能买到吗?哪里有卖的?

网友B:
给两幅图:

很不错,普及下基础知识。

网友C:
图A中当输入电压Vdd如果大于Vgs,该MOSFET导通,此时漏极对地电压极低。当输入电压为0时,MOSFET不导通,漏极电压为Vdd。P型管原理与之相反,即图B。应该没有什么不对。

网友D:
貌似LZ概念反了。

N型MOS相当于NPN管,Vgs相当于Vbe。
所以,左半部分波形是对的。

网友:
楼主是个好学生,不过大家常用的是增强型MOS,常分析的也是增强型MOS,所以你懂的~~

网友E:
是的, 楼主的图明显的增强型MOS的特性.

网友F:
这种书上应该会描述的非常详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