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这个原理图是什么意思啊? 求大神解答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10-10):
降压型DC-DC开关电源方案

网友B: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压型DC-DC开关电源方案

就是将高电压降低到所需要的低电压吗??

网友C:
这是原子STM32F103的供电原理图部分  就是DC-DC降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原子STM32F103的供电原理图部分  就是DC-DC降压电路

是向STM32供电的?   跟USB供电有什么不同啊?

网友D:
这原理图画的估计自己都看不懂啊。

网友E:
哥,MP2359的规格书上就有啊

一个陌生的图纸,首先从元件下手~

网友F:
。。。。这是用芯片做的DC DC降压电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向STM32供电的?   跟USB供电有什么不同啊?

USB供电最多只能输出500mA的电流,如果要外挂比如电机  点阵  触摸屏时USB供电就不够了  就需要外接电源适配器

网友G:
这图画的也太乱了吧,MP2359的datasheet里面的典型电路就很好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USB供电最多只能输出500mA的电流,如果要外挂比如电机  点阵  触摸屏时USB供电就不够了  就需要外接电源 ...

哦哦,,那如果是外接步进电机的话,,只能用这个供电了就,就不用再另画USB了吧?

网友H:
画的这叫一个烂~~~这是个5V输出降压电源,输出电流1.2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