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2C上拉电阻问题

楼主(2015-10-09):
    各位好,最近用上了AT24C02的芯片,这是一款I2C原理的芯片。
    对于类似24C02的I2C芯片接不接上拉电阻的问题,不太清楚,请求各位指点。这个问题是不是还得看单片机的输出极性
等特性。是的话应该怎么看?如果要接的话,那又该接多大的上拉电阻合适呢?

网友A:
iic的上拉电阻一般接1.5K或2.2K

网友B:
由你选的通讯速率决定,规范的建议是:对于 100 kHz 为 10 kΩ,对于400 kHz 为 2 kΩ。

网友C:
经常使用的是2K-4.7K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经常使用的是2K-4.7K

    但是我看了一下师兄的XC164与at24c02的上拉电阻却是10k,能不能给出详细点说明,如何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由你选的通讯速率决定,规范的建议是:对于 100 kHz 为 10 kΩ,对于400 kHz 为 2 kΩ。 ...

有些地方还考虑了PCb上的负载容限,有具体确定的方法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是我看了一下师兄的XC164与at24c02的上拉电阻却是10k,能不能给出详细点说明,如何确定? ...

这个要看MCU端口驱动能力和IIC时钟速率,速率越快电阻适当减小

网友D:
我经常用10K,不放心可以测量一下波形

网友E:
IIC是一主多从的总线,要靠上拉电阻实现线与,产生0、1数据,特别是SDA线。
没有上拉电阻,就不能出现高电平,或者不可靠。

网友F:
1.5K~4.7K, 另外板子设计好后,再可以根据测试调整,时序,信号上升下降时间!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些地方还考虑了PCb上的负载容限,有具体确定的方法吗?

IIC用于短距离通讯,PCB的分布电容没你想的那么大,才几百K的速率可以忽略PCB的影响。

网友G:
接在有弱上拉的IO口上,不加外部上拉电阻,大部分情况下也是可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接在有弱上拉的IO口上,不加外部上拉电阻,大部分情况下也是可以的

看到有人这样用,
但真心觉得不可靠。

网友H:
我一直是直接在总线上4.7K上拉,很稳定

网友I:
上拉电阻的大小和功耗以及电平转换速率相关,测试出合适的值最好
我一般就经验值 4。7K

网友J:
不放心,实测测波形最靠谱

网友K:
跟传输速率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