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路功能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10-10):
Sallen-key 低通滤波器。
截止频率很低。大约 0.07 Hz。也就是说,只有直流、差不多周期大于14s极低频信号可以通过滤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Sallen-key 低通滤波器。
截止频率很低。大约 0.07 Hz。也就是说,只有直流、差不多周期大于14s极低频信号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