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挽型射极输出器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5-10-09):
如题

网友A:
顾名思义,就是“推挽”驱动输出。

射极输出——即射随,具有低输出阻抗的特点,且由于是推挽互补,则可以提供双向(拉和灌)低阻抗输出。

网友B:
最主要要低功耗 , 两个二极管同时只有一个导通  而且放大信号的正半州或负半周 ,假设用一个二极管的话,因为要直流偏置就会有很大的直流损耗功率,其他的原因我是想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