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升20v 100ma 推荐IC

楼主(2015-10-09):
小弟新人,麻烦推荐一款IC 5v 升20V  100ma  2接干电池供电

MC34063 实现效率80%,偏低。。。。

网友A:
可以参考如下

楼主:
这个启动电流大吗?

楼主:
感谢OMer_li ,另外我用1.8v 升5v  TP8350  电流只有200ma左右。再麻烦推荐一颗IC。 电流能做400ma

网友B:
ISL97519A可以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OMer_li ,另外我用1.8v 升5v  TP8350  电流只有200ma左右。再麻烦推荐一颗IC。 电流能做400ma ...

1.8V升5V,要400mA负载能力,能满足这个要求的很少,而ISL97519A最小输入电压是2.3V!!!
以前找过这种芯片,貌似只找到TI的TPS61200有这个能力,但价格贵的很,要1美金。

网友B:
1.8V升5V

网友B:
再给你发一颗芯片ISL91107IR,1.8V升5V可以满足,升压电流1A多是没问题的。

网友C(点评):
这份规格书没有给出1.8V升压5V能出400mA的曲线,您确认可以输出么? 再者,最小输入电压是1.8V,也太接近临界点了,没有谁敢冒险超规格使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再给你发一颗芯片ISL91107IR,1.8V升5V可以满足,升压电流1A多是没问题的。

1.8V升5V,400mA 是可以的,我这里有相关的Demo,最小输入电压1.8V是肯定可以达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8V升5V,400mA 是可以的,我这里有相关的Demo,最小输入电压1.8V是肯定可以达到。 ...

没有那个电工会这么临界设计的,芯片最小输入电压要在1.6V以下才安全,这叫设计的安全余量;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