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mega88采集市电问题,求指导

楼主(2015-10-10):
单相电压表,芯片是avr系列的mega88,刚接触,所以对这个不大熟悉,想问下:

1.ADC采集的定时间隔一定要是市电频率除以32吗?为什么?

2.avr的ADC需要采用自动触发的模式吗还是单次触发?

3.我试过用单次触发,用定时器,只采集了16个点,但是显示屏的显示跳动很慢,要经过10几秒才跳一次,而且很不稳。我用均方根的方式。

4.电路中那个电压测量那部分的那个中点REF电位,是起到叠加交流电的作用,拉高零电位,没有负半轴吗?

5.假若测量出的电压是2V。那是乘以分压电阻的倍数直接得出实际电压吗?还是怎么一个方式?

网友A:
以下是本人的看法

1.ADC采集的定时间隔一定要是市电频率除以32吗?为什么?

不一定吧,没有意义

2.avr的ADC需要采用自动触发的模式吗还是单次触发?

单次触发好控制,我要用就用单次触发

3.我试过用单次触发,用定时器,只采集了16个点,但是显示屏的显示跳动很慢,要经过10几秒才跳一次,而且很不稳。我用均方根的方式。
我觉得没有那么慢,一定程序有优化的地方

4.电路中那个电压测量那部分的那个中点REF电位,是起到叠加交流电的作用,拉高零电位,没有负半轴吗?
我看没有

5.假若测量出的电压是2V。那是乘以分压电阻的倍数直接得出实际电压吗?还是怎么一个方式?
应该是分压位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下是本人的看法

1.ADC采集的定时间隔一定要是市电频率除以32吗?为什么?

我想问下,那个中点电压ref的作用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想问下,那个中点电压ref的作用是什么呢?

那采集多少个点合适呢?对于mega88的处理能力我不是很清楚

网友B:
这个原理图,就好比汇编语言一样难以看懂。

网友C:
使用电能计量芯片更好做,例如ATT7022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问下,那个中点电压ref的作用是什么呢?

给运放提供偏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采集多少个点合适呢?对于mega88的处理能力我不是很清楚

这个得动手试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原理图,就好比汇编语言一样难以看懂。

额额  为什么?  汇编语言不是挺好懂得吗。。

楼主:
不是运放输出的吗?怎么变成给运放提供偏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运放输出的吗?怎么变成给运放提供偏压了?

从第一个出,给第二个提供,因为你的是单电源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额额  为什么?  汇编语言不是挺好懂得吗。。

汇编语言,只适合简单的程序呀,不好维护呀。
你这个原理图,搞正规一些,标注上各信号网络的含义,大家就方便解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汇编语言,只适合简单的程序呀,不好维护呀。
你这个原理图,搞正规一些,标注上各信号网络的含义,大家 ...

恩恩 ,好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第一个出,给第二个提供,因为你的是单电源的

就这个电路中的REF。 芯片是mega48。功能是:测单相的市电电压电流。 我很奇怪:用万用表交流测ADC口,交流0.3V(电阻分压后是0.3V没错),用万用表直流测是2.4V,直流偏置对交流电压的采集有什么影响或者说作用呢?新手,勿怪。可能有些专业知识不扎实。我现在在编写程序。在写ADC采集这部分的程序。

网友B:
电流比较简单:
Iin的电压是REF-I*(2.5mA/5000mA)*10R*249K/10K

网友B:
电压也简单:
Vin=REF+(V1-REF)*2K/1502K
叠加定理

网友B:
有一点要告诉你,REF接运放输出,同时又接大容量电容,可能会有不稳定的情况发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也简单:
Vin=REF+(V1-REF)*2K/1502K
叠加定理

但是V1接220V交流电的话,我用万用表测量Vin这端,只有0.3V。没有加上REF这端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点要告诉你,REF接运放输出,同时又接大容量电容,可能会有不稳定的情况发生的。 ...

我测了几次,插上电,不同时间段都是稳定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测了几次,插上电,不同时间段都是稳定的。

能再问下,我1S采集1600个点,是要定时1S,然后用一个for循环循环1600次呢
还是我定时625us,设置标志位flag+1,进行一次采集,然后flag加到1600。循环1600次呢?

这两种方案应该是不一样的吧?  都是用单次采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V1接220V交流电的话,我用万用表测量Vin这端,只有0.3V。没有加上REF这端的电压。 ...

那得看你的GND是接哪里了,去掉VI,应该是REF,如果有问题,肯定是你测试方法不对,或者板子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得看你的GND是接哪里了,去掉VI,应该是REF,如果有问题,肯定是你测试方法不对,或者板子有问题。 ...

是,撤掉V1,就是REF,这没错。用万用表直流档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也简单:
Vin=REF+(V1-REF)*2K/1502K
叠加定理

很奇怪,我直流ADC检测得出来,但是交流检测不出来,市电插上去,就还是原先的直流电压。感觉没有叠加,这是为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很奇怪,我直流ADC检测得出来,但是交流检测不出来,市电插上去,就还是原先的直流电压。感觉没有叠加, ...

你的GND接哪里?接大地了吗?
你测量电压用什么测试?示波器还是万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GND接哪里?接大地了吗?
你测量电压用什么测试?示波器还是万用表? ...

接PVB板的地啊,  测量电压我用万用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接PVB板的地啊,  测量电压我用万用表。

测量电压用万用表,无法测试有直流偏置的小幅度交流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量电压用万用表,无法测试有直流偏置的小幅度交流信号。

https://bbs.21ic.com/icview-1171768-1-1.html  你再看下这个帖子